【求助】用雕刻机从机械设计到最后雕刻完成的步骤

楼主(2012-09-26):
各位牛人、达人、热心人先谢过了……
从莫大订的amcnc-02在路上了……

1.什么机械设计软件(最好是3D的)可以自行生成mach3能用的代码?
  目前用的是solidworks 2010 64位版,但是 网上查的这个要生成mach3用的代码得下插件,但是能用的插件几乎没有找到——电驴上的资源被屏蔽了;
  ArtCAM 2008倒是简单(我说的是简单的雕刻平面如标牌等),但是毕竟不是专业的机械设计软件;

对于我这个机械盲来说,3D设计软件要比CAD来的直观,所以当时用了solidworks ,我可以熟练的用它画好一台设备的装配体,却不会用CAD 画个简单的标牌……

2.度娘搜索的结果好像UG可以直接生成CNC代码(不管是G还是M都行)能直接被mach3使用吗?
或者是需要其他的类似mach3的软件?总之得与莫大的雕刻机兼容啊……

我的目的呢,是充分将莫大的雕刻机利用起来,一般的塑料件可以自己设计、雕刻 —— 自学,只要各位帮忙给解答上面的问题就行……

网友:
你可以做好以后生成dwg或者dxf文件导入到ArtCAM 2008里做刀路

网友:
ug应该也可以,没玩过不熟悉

网友A:
你想做个什么东西呢?说说。
我的雕刻机买回来就刻过一个类似于艺术印章的印章。之后因为忙就束之高阁了。

网友B:
PROE很强大,不过很难学好他,mastercam也行,可以生成G代码给MACH3用。2D、3D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做个什么东西呢?说说。
我的雕刻机买回来就刻过一个类似于艺术印章的印章。之后因为忙就束之高阁了。 ...

多谢回复;

印章 简单的用ArtCAM 2008,我已经会做平面的标牌之类的制作了;

复杂的,比如,雕刻一个塑料零件(平板的,非圆柱之类的),事先在机械设计软件设计好的形状、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E很强大,不过很难学好他,mastercam也行,可以生成G代码给MACH3用。2D、3D都有 ...

solidworks 单纯的设计没问题,可是输出cam需要插件 —— 关键是插件找不到下载的地方;

Pro-e 回头一个个下来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solidworks 单纯的设计没问题,可是输出cam需要插件 —— 关键是插件找不到下载的地方;

Pro-e 回头一个 ...

那个mastercam可以打开solidworks文件的,然后出程序。今天用mastercam打开文件时发现支持其格式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powermill
给你看这个帖子,机械设计用SD,刀路生成用POWERMill,基本的设计都能搞定了

网友:
我用的CAXA制造工程师……

网友:
powermill我下载了,但还没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mastercam可以打开solidworks文件的,然后出程序。今天用mastercam打开文件时发现支持其格式

mastercam 已下载,但是win 7 64 无法正常使用……

现正装xp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95404&highlight=powermill
给你看这个帖子,机械 ...

我也是用这个方法,但是所要雕刻的零件在粗铣刀路时就脱离胚体,以至于后面都乱套了没法雕下去,大家有没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有空尝试一下UG软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用这个方法,但是所要雕刻的零件在粗铣刀路时就脱离胚体,以至于后面都乱套了没法雕下去,大家有没 ...

刀路可以编辑,把外围轮廓的刀路放到最后。

网友E:
SolidWorks绘制零件输出STL格式,用DeskProto生成NC代码,支持Mach3、EMC、USBCNC等软件控制的后置处理,支持4轴,非常好用。浮雕类的用ArtCAM2008直接设计并生成NC代码。电路板用Eagle设计CopperCAM输出NC代码。个人认为是最适合这种DIY雕刻机的软件搭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lidWorks绘制零件输出STL格式,用DeskProto生成NC代码,支持Mach3、EMC、USBCNC等软件控制的后置处理,支 ...

多谢达人指教……

下了一堆的软件了……

测试完毕后 上学习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95404&highlight=powermill
给你看这个帖子,机械 ...

在下载中…………  多谢指教……

网友:
业余玩雕刻机的很多用SolidWorks绘图,因为比较容易上手,出刀路多数的都在玩Powermill,但是说实话,虽然Powermill玩的人多,经验资源不少,而且还有中文界面,但是比较哪个更简单容易,我更倾向于DeskProto。虽然是英文的界面,但是很容易上手,后处理方面直接支持DIY常用的几种控制软件,出4轴刀路也很轻松。

网友E:
http://www.xyzdiy.com/thread-4360-1-1.html
关于DeskProto软件,我是从大海作坊那里学到的,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
真没人一起用CAXA制造工程师么?一个软件解决mach之前的所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mastercam 已下载,但是win 7 64 无法正常使用……

现正装xp中……

可以用的,不过64位win7要安装虚拟驱动,并且在测试模式运行才能打开mastercam x4-x6貌似都要这样,x2我装过,不需要的!或者你PM我你的QQ号,我可以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xyzdiy.com/thread-4360-1-1.html
关于DeskProto软件,我是从大海作坊那里学到的,有兴趣的可以 ...

多谢 热心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95404&highlight=powermill
给你看这个帖子,机械 ...

多谢 solidworks 另存为igs格式后,导入powermill 复杂的正在 自学中……

另,02型机应该预留了第四轴的驱动口了吧……

网友:
六个记号,回家再细看

网友:
UG也能生成MACH3用的G代码,后处理选probing_cycles_fanu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