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模块,接上负载后系统会死机,请教大神们鉴定下是...

楼主(2012-09-26):
模块用的STM8S105C6的单片机。继电器接上受控的白炽灯后,开关时可以明显看到电源上有500ns的脉冲。但是以前的其他模块电源也有脉冲,但是不会复位

网友:
变压器继电器输入端加上压敏电阻看看,还有继电器要消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