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找一款为SOP16封装,PIN5为GND,PIN12为VDD的芯片

楼主(2012-09-26):
如题,由于产品需要,想找一款封装为SSOP16,PIN5脚为地,PIN12脚为VDD的芯片,其它要求不多,当然最好有AD功能的,不知道各位同仁有没有用过这样的芯片,麻烦各位给点指示,在此谢谢了,芯片封装图可如下:

网友A:
芯唐的N79E81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唐的N79E8132

谢谢了,终于看到有热心人回了,其它我用过新唐的其它芯片,只是这款刚好碰巧,PIN4脚是复位脚,不用当正常IO口用,因为我产品电路这个脚不能加上拉,所以不能用作输出口,郁闷呀,老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

网友(2014-06-11):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终于看到有热心人回了,其它我用过新唐的其它芯片,只是这款刚好碰巧,PIN4脚是复位脚,不用当正 ...

你原来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