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mWin的FontConvert全功能版软件~~

楼主(2012-09-26):
在segger的官方下载的是demo版本的软件,不能正常导出汉字,而且我想导出全部汉字字库,目前还不知道第三方软件有如此功能,所以求一个emWin的官方正式版或者第三方的字库也行,万分感谢!!!!!

网友A:
keil里面有,
nxp提供的emwin BSP包里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里面有,
nxp提供的emwin BSP包里也有。

有的话,能上传一份吗?我用的正版的keil,里面带的软件也是demo版的,我手里也有NXP的资料,但是也没看到正版的FontConvert,只有U2C工具是正版可用的,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话,能上传一份吗?我用的正版的keil,里面带的软件也是demo版的,我手里也有NXP的资料,但是也没看 ...

附件里面是EnergyMicro的 EMWIN 软件包里附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里面是EnergyMicro的 EMWIN 软件包里附带的。

谢谢,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里面是EnergyMicro的 EMWIN 软件包里附带的。

兄弟,你手里的emwin软件包GUI文件夹下带有源代码或者Memdev目录吗?

网友B:
但是中文用的是Unicode码,编程里面用的中文是GB2312,需要再怎么转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中文用的是Unicode码,编程里面用的中文是GB2312,需要再怎么转换啊?

有两个软件,一个是U2C,一个是fontcvt。先用fontcvt生成所需字库,然后用U2C生成你程序调用汉字时所用的编码。
fontcvt首先打开,然后disable掉所有的字,然后从一个unicode格式的汉字txt文档导入你所要用到的汉字,也可以直接找到你要用到的汉字,然后右键enable就可以了。生成C码字库。
U2C只能转换UTF8格式的txt文件,所以注意格式。
程序中也可以直接敲汉字,也可以正常编译,然后显示出来,这个我试过,没问题。

网友B:
U2C是对哪个文件进行转换啊?

我用U2C对内容为“1.历史数据查询”的UTF8格式的txt文件进行转换,转换了一个.c的文件,里面为:
"1.\xe5\x8e\x86\xe5\x8f\xb2\xe6\x95\xb0\xe6\x8d\xae\xe6\x9f\xa5\xe8\xaf\xa2"
用这个作为要显示的拿去显示的话,只能显示出“1.”

请问我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C是对哪个文件进行转换啊?

我用U2C对内容为“1.历史数据查询”的UTF8格式的txt文件进行转换,转换了一 ...

你在双引号里面直接敲写汉字试试

网友B:
直接敲写汉字是GB18030码,显示不出来。

U2C是对哪个文件进行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敲写汉字是GB18030码,显示不出来。

U2C是对哪个文件进行转换?

我也刚开始用,刚才试了一下,确实显示不出来,不知道啥原因,之前试过应该是好用的啊~~~U2C是将你用到的文字帮你转换成C程序里所要调用的代码,不然还要自己计算,容易出错。

网友B:
恩,是的,但是U2C转换出来的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是的,但是U2C转换出来的码有问题

用它给的例子对照一下试试就知道那个软件和转换出来的码有没有问题了吧,我今天实在扛不住了,对不住了兄弟,明天早上上班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

压缩包里有我写的源代码和使用工具生成的文件,你可以参照下。测试过,可以正常显示。附图:

网友B:
终于弄明白了其中的操作方式。

用U2C是将UTF-8 文本转换为C 编码,所以“1.历史数据查询”转换为UFT-8码后是
"1.\xe5\x8e\x86\xe5\x8f\xb2\xe6\x95\xb0\xe6\x8d\xae\xe6\x9f\xa5\xe8\xaf\xa2"

程序中如果要对UFT-8进行解析就需要先调用GUI_UC_SetEncodeUTF8( );函数,然后就可以把"1.\xe5\x8e\x86\xe5\x8f\xb2\xe6\x95\xb0\xe6\x8d\xae\xe6\x9f\xa5\xe8\xaf\xa2"显示为“1.历史数据查询”了。

起作用的是GUI_UC_SetEncodeUTF8( );函数。

目前这样做还是有点复杂,需要将中文改为UTF-8码制,不能直接敲中文。不过也是暂时的一种中文显示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弄明白了其中的操作方式。

用U2C是将UTF-8 文本转换为C 编码,所以“1.历史数据查询”转换为UFT-8码后 ...

我之前有一版直接敲汉字就能显示的工程,我给你一部分源码,你看看。
我现在有点儿糊涂了,照理说,直接敲写驱动应该可以。我晚上回宿舍试试它里面带的格式转换函数。

网友B:
你这个是用原来uCGUI版本时候的UCGUIGenApp软件来取模的,这个软件直接使用的是GB18030的编码。而FontCvt软件使用的是Unicode的编码。
我们程序中直接敲中文的话是GB18030的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用原来uCGUI版本时候的UCGUIGenApp软件来取模的,这个软件直接使用的是GB18030的编码。而FontCvt软 ...

哦,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呵呵!要想用FontCvt还是要费点功夫。

网友(2012-10-29):
噢,还在学习中,谢谢分享心得

网友A:
代码编辑器设置成UTF8格式编辑就可以直接输入汉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编辑器设置成UTF8格式编辑就可以直接输入汉字了!

怎么设置?是在VC中设置吗?求详解!3Kyou

楼主:
emwin中仿真器多任务的实现不知道是不是调用了windows的API,我现在想在模拟环境下实现任务的同步,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请问楼主emwin的VC工程有模板没?仿真用的,能否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emwin的VC工程有模板没?仿真用的,能否共享一下?

仿真的话我直接用官网上给的demo,然后仿照sample里的例子和application里的例子做的,没有自己的模板。目前还没做系统移植,打算在仿真环境下完成自己的应用再说。

网友C(2013-05-06):
robin45853258,我加了你test里面的.h文件,字体还是乱码,请问一定要用那个u2c的工具解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bin45853258,我加了你test里面的.h文件,字体还是乱码,请问一定要用那个u2c的工具解析吗? ...

19楼正解啊,我就不啰嗦了。

网友C:
你的不是用这个软件生成的字库吗?FontCv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不是用这个软件生成的字库吗?FontCvt

我给的例子不是用Fontcvt生成的,就是19楼说的那个工具,可能给你误导了。如果你用Fontcvt的话,它转成的是unicode,所以你的编译器设置成是UTF8的话,你可以直接敲汉字,但是我们一般的像VC6.0编译器都是默认的ASCII+GB2312这样的格式,如果不修改设置,敲汉字自然就是乱码了,编译器在.h文件里找不到你写汉字的字模。

网友:
我用的是Fontcvt,转成unicode,直接敲汉字也可以显示了,编译器没设置为utf8,但是遇到一个问题,
        GUI_UC_SetEncodeUTF8();
          LISTVIEW_SetFont(hItem,&GUI_FontST16);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100, "名称",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140, "目录",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SetGridVis(hItem, 1);
    LISTVIEW_SetHeaderHeight(hItem, 23);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0, "一");
    LISTVIEW_SetRowHeight(hItem, 22);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1, "二");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2, "三");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3, "四");

          LISTVIEW_SetFont(hItem,&GUI_Font24_ASCII);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1, 0, "00:00:00");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1, 1, "0L");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1, 2, " 0 C");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1, 3, "0%");

后面的00:00:00 0L  0 C 0%都没有显示

网友C:
还有就是 “名称”和“目录”,显示的时候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 “名称”和“目录”,显示的时候是乱码

既然 一 二 三 四没问题,那其他汉字应该也没问题才对啊?我也好久没用emWin了,不知道你是怎么显示汉字的,请教一下。emWin看不到库函数,没办法调试,确实不爽,不过现在连ST将来都要和emWin合作可以免费使用,确实还是有必要好好弄弄。

网友:
我就是用那个软件显示的,然后其他的跟你的差不多啊。我觉得emwin开发界面确实麻烦,mf开发好像要简单一点

网友:
显示汉字。
MARK.

网友(2013-07-04):
请问一下listview的列名不显示中文的问题,搞定了么

网友(2014-10-27):
好东西啊~这下用EMWIN方便了

网友(2017-03-20):
原来是这个原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