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调试总是提示:Watchdog has expired. Target detached.附代码

楼主(2012-09-26):
      在niosII cpu中加入cy7c68013a的控制器代码,代码是开发板上的例子:
    cy7c68013a控制代码:
module USB_CONTROL(u_ifclk,                                //
                                        reset_n,
                                        chipselect_n,
                                        address,
                                        redyfordata,
                                        dataavailable,
                                        endofpacket,
                                        read_n,
                                        read_data,
                                        write_n,
                                        write_data,
                                        usb_ifclk,
                                        usb_slrd_n,
                                        usb_slwr_n,
                                        usb_sloe_n,
                                        usb_flaga,
                                        usb_flagb,
                                        usb_flagc,
                                        usb_flagd,
                                        usb_pkend,
                                        usb_data,
                                        usb_address);
//----------------------------------------------------------------
input u_ifclk;
input reset_n;

input chipselect_n;
input [1:0]address;
output redyfordata;
output dataavailable;
output endofpacket;

input read_n;
output [15:0]read_data;

input write_n;
input [15:0]write_data;

output usb_ifclk;
output usb_slrd_n;
output usb_slwr_n;
output usb_sloe_n;
input usb_flaga;
input usb_flagb;
input usb_flagc;
input  usb_flagd;
output usb_pkend;
inout  [15:0]usb_data;

output [1:0]usb_address;
//----------------------------------------------------------------
assign usb_address = (!chipselect_n)?address:2'b11;
assign endofpacket=1'b0;

assign usb_pkend=1'b1;
assign usb_sloe_n=(address==2'b00)?chipselect_n:1'b1;
assign usb_slwr_n=((address==2'b10) && !chipselect_n)?write_n:1'b1;
assign usb_slrd_n=((address==2'b00) && !chipselect_n)?read_n:1'b1;

assign usb_ifclk = u_ifclk;

assign redyfordata=  usb_flagc;
assign dataavailable=  usb_flagb;

assign read_data= (address==2'b11)?{12'h0,usb_flagd,usb_flagc,usb_flagb,usb_flaga}:usb_data;
assign usb_data= (usb_slwr_n || !usb_slrd_n)?16'hzzzz:write_data;
endmodule

     在nios系统加个模块如图:

    出现:
    nios调试的时候总是提示:Watchdog has expired. Target detached.   上面的这样配置nios接口对吗?在网上查询说因为某个语句或者某个IP核一直将AVALON总线占据着,并强制AVALON主端口一直挂起,请问怎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看出现什么问题,纠正一下,谢谢!

楼主:
有人能帮忙解决一下问题吗?搞了很久都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