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几天前用LGT的单片机做的ID卡读卡模块

楼主(2012-09-26):
读取ID卡的卡号然后以韦根码输出。有34和26两种格式。34的格式没有试过。

网友A:
不错 读卡距离  有多远  ,不知这个3.3v的 会不会影响 距离

网友B:
同问读卡具体大约有多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读卡距离  有多远  ,不知这个3.3v的 会不会影响 距离

读卡距离不是很远。才5cm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读卡具体大约有多远呢?

读卡距离不远。你知道怎么增加读卡距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读卡距离不远。你知道怎么增加读卡距离吗?

ID卡好像具体也就10CM以内的,以前做过一个距离和你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卡好像具体也就10CM以内的,以前做过一个距离和你差不多。

不止10cm以内吧。我看好多帖子多说能读到15cm。我这里的读卡器最大是10cm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止10cm以内吧。我看好多帖子多说能读到15cm。我这里的读卡器最大是10cm左右。 ...

15CM是有的,但是我用三极管搭出来的电路,好像都在10CM以内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理图

谢谢楼主分享,图片好小啊,可以发大点的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图片好小啊,可以发大点的图么?

这个里面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里面的图。

非常感谢楼主~~~还没有玩过ID卡,这下有时间话就可以好好的玩一把了

网友D:
LGT的单片机1K的报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LGT的单片机1K的报价是多少?

这个得问版主,我也不知道

网友E:
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很容易做到15厘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很容易做到15厘米的。

大哥能讲讲怎么才能做到15cm吗?我想达到10cm就可以了

网友F:
非常感谢,10cm就已经很厉害了!
l另外楼主可以讲讲解码过程吗?以前都是曼彻斯特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10cm就已经很厉害了!
l另外楼主可以讲讲解码过程吗?以前都是曼彻斯特码吧 ...

我上传在12楼的资料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很容易理解的

网友:
非常感谢,资料很齐

网友G:
请问一下你这个空闲时的电流是多少,能做到空闲是即没有读卡时是几个UA吗?有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你这个空闲时的电流是多少,能做到空闲是即没有读卡时是几个UA吗?有什么方法? ...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用单片机控制一下读卡电路的电源。单片机过一段时间休眠醒来后开启读卡电路的电源寻卡。这样没有读卡的时候电流就很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用单片机控制一下读卡电路的电源。单片机过一段时间休眠醒来后开启读卡电路的电源寻 ...

你这样相当于定时启动读卡吧,如500MA读一次?只能有这样方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比如空闲时工作在几十UA的小电流下,当检测到有卡靠近时,加大电流读卡,读了一次以后,又将电流降为UA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相当于定时启动读卡吧,如500MA读一次?只能有这样方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比如空闲时工作在几十U ...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而且读卡也用不了多大的电流吧

网友(2013-04-11):
我以前是买的模块用。

网友H(2013-05-26):
没有最大发挥LGT的硬件资源,LGT8F08A,是自带比较器的,可以好好的利用,电路的成本可以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最大发挥LGT的硬件资源,LGT8F08A,是自带比较器的,可以好好的利用,电路的成本可以更低 ...

嗯,已经改成比较器做了。

网友:
感谢这种无私的分享精神,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相当于定时启动读卡吧,如500MA读一次?只能有这样方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比如空闲时工作在几十U ...

你可以买个RF的桑拿锁,或者客房锁研究下,里面处理待机功耗的效果就跟你描述的差不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理图

读卡电路能不能整个清晰点的,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读卡电路能不能整个清晰点的,看不清楚

里面是用LGT自带的比较器做的。

网友:
收藏了,看看移植到其他MCU上试试,呵呵

网友H:
替楼主把原理图转换成PDF,方便大家学习
电路图有些参数不明确,如果有仿制的朋友,可以参考:D1,D2,D3,采用1N4148, L1的线圈参数取735uH,C1取2200pF

想问楼主,用2路驱动线圈的目的是什么呀,扩大读卡面积?还是说,在一个门的内外各装1个线圈来读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替楼主把原理图转换成PDF,方便大家学习
电路图有些参数不明确,如果有仿制的朋友,可以参考:D1,D2,D3,采用 ...

额,那个参数因为有用到不同的线圈所以没有写线圈和谐振电容的参数、我现在用的是345uH和4700PF
那上面的二级管是4148的。
两个驱动电路是读两路线圈的

网友(2015-08-15):
分立元件就是方便,省钱

网友:
哈哈  之前做过一个   还自己在PCB板上画的线圈,不过画的这个线圈效果不太好 距离太近了,  用买的线圈就好使多了。   既然都上125k的了  有没人用在无线充电上呢?  也来秀一把呗!

网友(2015-09-22):
LGT的单片机做的ID卡读卡模块,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