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rotel的过孔通过tinypdf打印机打出来

楼主(2012-09-26):
如图所示,打印的时候选择底层和机械层,但是却无法显示过孔了

还需要怎么设置呢?

好像在放一个过孔就能显示了

可是这么多过孔大小不一,总不能挨个放一边吧~~~~~

网友A:
不是有个hole选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hole选项么?

你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
我是手机上的论坛,等用电脑了看下!

网友:
我晕 是protel99啊 我哈以为是DXP这类的呢 99很久不用了 勾上有效果么?

网友:
必须加multi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下

感情是图层选择顺序的问题

虽然你没有说

但是你已经告诉了我正确答案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