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的GPRS功能那么差吗?

楼主(2012-09-26):
第一次用SIM900A的GPRS功能传输数据用,发现两个问题:
1、相比SIM300来说,反应有点慢。每次发完指令要延时比SIM300稍长时间才能返回值。
2、天线那里要求比较高,如果布线太长、或者用棒状天线经常会出现注册不上网络的情况。如图所示,布线不算长,但是如果用接棒状天线的话就注册不上网络了,换成带线的天线就可以,而SIM300随便接根线都可以当天线用啊。
不知道朋友们在使用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另外请朋友们给推荐几款稳定、可靠的GPRS模块,谢谢啦。

网友:
注册不上网络问题确实存在。

网友A:
SIM900天线输出到天线之间的线超过1/8波长需要做匹配,目测你的阻抗在120ohm左右。要么你把线加宽做到50ohm去,要么你把引线控制在1/8波长内。天线的那几个PI型电阻不需要,这是有损网络,如果做的匹配,需要用LC做no loss match。看你的图版你将天线的线加宽到2.0(约60ohm),此段走线的另一面不要有其它走线,弄成接地铜皮,地线与SIM900 RF输出地在一起,虽然不到50oh,但简单易用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
PCB  应该占很大一部分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900天线输出到天线之间的线超过1/8波长需要做匹配,目测你的阻抗在120ohm左右。要么你把线加宽做到50ohm ...

高手啊,这种天线阻抗测试一般用什么仪器,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测试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啊,这种天线阻抗测试一般用什么仪器,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测试出来吗? ...

失量网络分析仪。天线的阻抗50ohm,驻波比一般会小于2.0,我曾测过8毛钱的天线都差不到哪里去。PCB的阻抗你可以用软件来算,如AppCAD,SI9000,MWO也有个算微带阻抗的软件。

网友(2012-11-28):
其实没有这么玄了, 这方面不专业就需要找专业人看看,专业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
无知者无畏,在做技术是最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