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基于51单片机的万年历数字钟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2-09-26):
第一款,12864带字库+DS1302+18b20温度显示使用89C52最小系统和面包板制作。
关键点:
1.使用串口设置时间日期等
2.使用470uf的大电容代替锂电涓流充电后可以在掉电后继续走时
3.12864使用并行接口连接
4.使用成品89c52最小子系统
5.大量使用杜邦线,纯属练习
6.STC单片机读写DS1302的三个引脚一定要加10k的电阻上拉,否则无法正常工作

上图:

第二款,很大的数码管5枚加上89c52单片机+74595穿转并驱动数码管+功率mos管L9110+白光LED灯头做的钟控小夜灯
要点:
1使用串口设置时间日期
2,分时显示时间和日期及星期
3利用定时器的PWM对白光LED进行调压
4:LED点亮时间控制晚12点到早上六点
5大量使用杜邦线纯属练习
6使用74595驱动数码管工作在3v左右可以正常驱动,5v将会发热
上图:

上代码:(开源万岁)

网友:
标题不错,很有论文的感觉

网友:
不错不错,鼓励鼓励

网友A:
真不错,怎么联系你呢,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错,怎么联系你呢,向你学习

直接在回复中联系好了,这样网友也可以看到。话说回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

网友A:
关键是有思路呀,我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该先从哪下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有思路呀,我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该先从哪下手,哈哈

先从买一块开发板开始,然后是跑例程,跑自己的程序,然后是搭自己的电路,跑自己的程序。

网友A:
电路不知道怎么搭呀,没有头绪,就是电路不知道怎么搭,我想先做一个单轴驱动电路,能讲一下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知道怎么搭呀,没有头绪,就是电路不知道怎么搭,我想先做一个单轴驱动电路,能讲一下电路吗 ...

那看你要驱动什么东西,如果是电机,推荐298N加上光耦的电路,你需要写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