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代码为什么会溢出呢? 仿真出现-1和-15536

楼主(2012-09-26):
如题

module divider
(
        clk, rstn,
        Cnt1_data,
        Cnt2_data,

        Data_Bin
);

        input clk, rstn;
        input [15:0]Cnt1_data;        //Fs limited to 50MHz
        input [15:0]Cnt2_data;        //Fx limited to 60MHz

        output [31:0]Data_Bin;

        /*******************************************************/

        parameter Freq_50MHz = 26'd50_000_000;        //Fs = Freq_50MHz
                                 //Freq_50KHz = 16'd50_000;

        /*******************************************************/

        reg [15:0]Cnt1_in, Cnt2_in;  //Ns = Cnt1_in, Nx = Cnt2_in
        reg [31:0]Data_out;                          //Fx = Data_out
        reg flag;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flag <= 0;
                                Cnt1_in <= 16'd0;
                                Cnt2_in <= 16'd0;
                                Data_out <= 31'd0;
                        end
                else if( Cnt1_in != 16'd0 && flag == 1'b1 )
                        begin
                                Data_out <= ( Cnt2_in * Freq_50MHz ) / Cnt1_in;
                        end
                else
                        begin
                                flag <= 1'b1;
                                Cnt1_in <= Cnt1_data;
                                Cnt2_in <= Cnt2_data;
                        end

        /**************************************/

        assign Data_Bin = Data_out;

        /**************************************/

endmodule

testbench文件
`timescale 1 ns/ 1 ns
module divider_vlg_tst();

        reg [15:0]Cnt1_data;
        reg [15:0]Cnt2_data;
        reg clk;
        reg rstn;

        wire [31:0]Data_Bin;

        /*****************************/

        divider i1
        (
                .Cnt1_data(Cnt1_data),
                .Cnt2_data(Cnt2_data),
                .Data_Bin(Data_Bin),
                .clk(clk),
                .rstn(rstn)
        );

        /*****************************/

        initial
                begin
                        clk = 0;
                        rstn = 1;
                        #10 rstn = 0;
                        #10 rstn = 1;
                end

        always #10 clk = ~clk;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Cnt1_data <= 16'd0;
                                Cnt2_data <= 16'd0;
                        end
                else
                        begin
                                Cnt1_data <= 16'd50_000;
                                Cnt2_data <= 16'd65_535;
                        end

        /**************************************/

endmodule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楼主自己没经过思考就提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楼主自己没经过思考就提问,不好。

问题解决了,定义位宽的最高位一般为符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