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系统快速停车时,电压会上冲么?

楼主(2012-09-26):
最近在做直流的伺服,因为是用来替代步进的,所以忽然想到,在步进电机急刹车的时候,会不会也像伺服系统一样,有能量的反冲,倒灌到电源上?如果有的话,是怎么处理和保护的呢?因为好像没听说过步进的配刹车电阻什么的。
如果没有的话,那也不合逻辑啊,那些动能都去哪里了?或者说,步进电机不能急停?
对于大惯量的负载和有急停时间要求的,这应该是不得不考虑的情况。
因对步进系统不甚了解,希望各位赐教!

网友:
应该没有吧,步进的东西,本身就是靠高能量的脉冲来控制的。
如果出现了能量过冲肯定是已经失步了啊。
而步进电机为了不失步,不能选用越来越大功率的电机啊。
个人理解,有可能错,望引出高手解释

网友:
在其额定负载下面步进电机可以立即停住而且不丢不。

网友:
驅動器 的 輸出晶體旁  通常有 並聯 反向的二極體
反電動勢會被這個二極體短路掉

网友:
步进电机的加速减速有一个过程的,控制算法上保证了。
但是高速的时候意外急停,肯定会失步,能量反冲,驱动器电路应该有意外保护的。

网友:
有电压上冲,一般是反向充电到电源大电容上(一般不会有像伺服一样的泄流回路),但反向电压输入端可有电路保护,如压敏电阻等。

电机越大,负载越大,反向能量越大。电机小点不明显,电机负载大了就比较明显,如果对减速过程不控制好的话,要么保护掉,要了爆电容,最惨的么就是烧驱动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