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有经验的朋友求助,请提供信息、体会

楼主(2012-09-27):
最近承担一项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帮助学校实验室购买一批实验仪器。现请各位朋友提供你们了解的信息或使用经验,询问以下几个国内公司设备的性能和质量。

特向本站有经验的工程师们请教啦

公司有: 固纬(台资合作)、鼎阳科技(深圳)、 中策(宁波)、普元精电(北京)等。泰克等国际品牌就不要讲了,像汽车一样。低端的市场基本被国内占领了。

设备:数字示波器(100M)    数字信号发生器(5M-10M,带AM/FM调制)   实验室用电源(5V/3A  0-30V/0-3A x 2)

当然您认为国内其它厂家生产的上类设备更好,也请提供信息。

先表示感谢。

网友:
学校使用应该选用耐操点的,泰克和固伟2选1.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试验用,电源用固纬就可以了,其他的不了解!

网友A:
电源固纬,其余普源。

网友:
必须是 国外品牌。价格贵,有它贵的道理。口碑不是吹出来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啦,国庆佳节中,仰望中秋明月,会给大家敬上薄酒一杯的,哈哈。
此次主要是更新基础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实验室的设备仪器,针对大一、大二的学生,都是基础的试验。所以性能指标上的要求不是太高。
基础实验室对仪器的需求同一般工程师实验室的配备还是有些不同的,例如,2楼朋友提到的“耐操点的”就非常重要。我们仪器,旋钮滑牙的,按键失效的是常见的问题。学生甚至经常会把电源正负夹子插头短接在一起。
全部购买国外品牌的不现实了,主要还是没有那么多的钱

网友:
参加过一次学校的招标,按照经验可以告诉你-你不用操心了,最后一定是价格最低的胜出。你的意见到了采购部那里屁都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固纬,其余普源。

顶你  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