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讨论老陈发布的U8002A原理图呗!

楼主(2012-09-27):
整个电路看了很长时间,预调压部分的过零检波器有啥用?谁能解释、解释下吗?预调压部分的IC23 LM311输出端接的是C12 104电容 是不是接错了?IC20 LM393的接法很诡异,求解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仔细看看别人后面的贴吧。
别人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是交流同步堑波,和可控硅调压的原理差不多,一样是控制导通角。
只不过可控硅是斩波和整流同时搞了。
这里的MOS管斩波是先整流成脉冲直流再来斩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别人后面的贴吧。
别人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是交流同步堑波,和可控硅调压的原理差不多,一样是控 ...

非常感谢兄台指教 我再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别人后面的贴吧。
别人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是交流同步堑波,和可控硅调压的原理差不多,一样是控 ...

请教
交流斩波如果不同步会是什么结果呢?

网友:
只是为是让MOS不在零点的时候不通,零点通了会有哪些结果?
E3646那个电源前级用了个SG3525,也同步了

网友:
D44 Q6 Q3 组成过零检测电路并利用R24,C14将过零信号转换为同步锯齿波,送到IC23作为生成PWM波需要的同步锯齿波,IC5把输出功率管两端的电压采样以后也送到IC23与锯齿波比较产生PWM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
交流斩波如果不同步会是什么结果呢?

让MOS管从零点开始导通脉宽结束时候截止。为了避免大电容充电产生的畸变

网友:
K只是在波形D的那段时间截止?好像是0.5m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MOS管从零点开始导通脉宽结束时候截止。为了避免大电容充电产生的畸变 ...

畸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大电容内的电感?
还是 前级整流二极管导通瞬间 电压会有一个向下拉低再升高的突变?

这个斩波以前都没听过,网上也只是有点可控硅的电路,想不明白!!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上图中,电容充电阶段电压就有明显的跳变

你说畸变是指在零点附近,这种情况会更更重么?导致输出文波加大

模电经常都是这样,好像有点明白了,又好像一点都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让MOS管从零点开始导通脉宽结束时候截止。为了避免大电容充电产生的畸变 ...

大哥,回来指教一下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回来指教一下呀

这玩意就是个同步可控整流电路,也是控制功率管导通角的如果功率管从零开始导通电容的充电电流是慢慢变化的,如果从半路导通就像可控硅那样电容两边电压不突变容易引起谐波的

网友C:
这个是我设计的电路,原理和他的一样里面的IC是TCA78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就是个同步可控整流电路,也是控制功率管导通角的如果功率管从零开始导通电容的充电电流是慢慢变化 ...

可控硅从半路导通,电容两边的电压突变容易引起谐波;这个我懂了,所以在有些场合,过零触发可控硅

你的电路中U1B开环,那VIN小于vid时,电路中的功率管从零点导通,---------------这样分析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设计的电路,原理和他的一样里面的IC是TCA785

你这个电路比较好哦

我以前瞎搞过一个电源,一开始可控硅放在变压器后端,结果零点检测不准。后来直接在变压器前搞了个3061驱动可按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从半路导通,电容两边的电压突变容易引起谐波;这个我懂了,所以在有些场合,过零触发可控硅

你的 ...

对当Vin电压大于VFB就调窄点脉宽

楼主:
多谢高手们的精彩讲解 最近公司来了一个搞硬件PID的老师傅 感觉模电博大精深 要学的还很多、很多啊!

网友(2013-10-23):
引用 楼主:
多谢高手们的精彩讲解 最近公司来了一个搞硬件PID的老师傅 感觉模电博大精深 要学的还很多、很多啊!  ...

还有在研究这个电源吗?

网友D:
我真的玩过呀,效果有哇,可用,就是变压器那个热呀.输出5A,至少要输出15A的变压器可能才行.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真的玩过呀,效果有哇,可用,就是变压器那个热呀.输出5A,至少要输出15A的变压器可能才行.太费了. ...

是这样的吗?我已经画了10A的变压器图纸了,难道真的要改15A?

网友D:
你没试过就打样啊,我觉得这个电路累呀.不单只是变压器热,最麻烦的就是它的噪音,重载时就像接了一个鱼氧机.我以为是我的枝术不行哟,现在其他坛里有一种说是日本的二手电源,就是这种电路,输出10A,当一取消风扇,就听见噪音,先发热的就是变压器.我想尽办法也不能排除.要努力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试过就打样啊,我觉得这个电路累呀.不单只是变压器热,最麻烦的就是它的噪音,重载时就像接了一个鱼氧机. ...

下单了个500W的变压器,做成多抽头,这点电路不行,就做个用继电器切换的,这个电路为什么变压器会热呢?

网友(2014-07-09):
我早看到这个帖子就好了,我就是把那部分阉割了,不过也是像楼上说的变压器会响,也容易热,看变压器电流峰值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