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示波器升级后直流电压不准

楼主(2012-09-27):
程序没有注释,基础太差求指导

网友A:
我升级这个版本,只调整电平参数,不用调整增益的,要不调整一下参数
unsigned int   pos_const_ch1[10]={5575,5620,5635,5640,5580,5610,5620,5640,5660};
unsigned int   pos_const_ch2[10]={5395,5425,5430,5450,5390,5410,5420,5460,5480};
unsigned int   att_data_tab_ch1[10]={7095,6350,5385,4610,3810,6320,5580,4815,3780};
unsigned int   att_data_tab_ch2[10]={7080,6320,5345,4570,3745,6310,5560,4790,3715};
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升级这个版本,只调整电平参数,不用调整增益的,要不调整一下参数
unsigned int   pos_const_ch1[10]={5 ...

大哥能不能解释下那个数组中的数字含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能不能解释下那个数组中的数字含义呢

unsigned int   pos_const_ch1[10]={5575,5620,5635,5640,5580,5610,5620,5640,5660};
unsigned int   pos_const_ch2[10]={5395,5425,5430,5450,5390,5410,5420,5460,5480};
这两句数组定义的对应的程序如下:  只要修改数组中的数据就可以了。
魏坤老师说过,只改电平参数就可以了

void SET_LEVEL_CH1(unsigned char flag)
        {
          //signed char data;
          signed int offset_data;

          while(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KEY_PORT_BASE)!=NO_KEY)
              {
                IOWR_ALTERA_AVALON_TIMER_CONTROL(TIMER_BASE,0x0b);
                if(flag)
                    {
                      if(level_data_ch1<218)level_data_ch1++;
                    }
                else
                    {
                      if(level_data_ch1>34)level_data_ch1--;
                    }
                offset_data=(pos_const_ch1[att_flag_ch1]-(127-level_data_ch1)*level_var_data_ch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WM_POS_CH1_BASE, offset_data);
                DISP_TRIG_LEVEL();
                delay_ms(150);
              }
          disp_delay_flag=2;
          IOWR_ALTERA_AVALON_TIMER_CONTROL(TIMER_BASE,0x07);
        }

   void SET_LEVEL_CH2(unsigned char flag)
        {
          //signed char data;
          signed int offset_data;

          while(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KEY_PORT_BASE)!=NO_KEY)
              {
                IOWR_ALTERA_AVALON_TIMER_CONTROL(TIMER_BASE,0x0b);
                if(flag)
                    {
                      if(level_data_ch2<218)level_data_ch2++;
                    }
                else
                    {
                      if(level_data_ch2>34)level_data_ch2--;
                    }
                offset_data=(pos_const_ch2[att_flag_ch2]-(127-level_data_ch2)*level_var_data_ch2);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WM_POS_CH2_BASE, offset_data);
                DISP_TRIG_LEVEL();
                delay_ms(150);
              }
          disp_delay_flag=2;
          IOWR_ALTERA_AVALON_TIMER_CONTROL(TIMER_BASE,0x07);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int   pos_const_ch1[10]={5575,5620,5635,5640,5580,5610,5620,5640,5660};
unsigned int   po ...

明白了,直流档位不能直接读出数据,要是能改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