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gui的客户端和服务端工作

楼主(2012-09-27):
大家好,现在刚刚涉及到rtgui的工作中来,面对这个服务端和客户端之前的工作看了很多资料,还是有些不是很明了:
1、客户端什么时候需要向服务端发送消息(我知道消息时通过workbench自带的mq通信的),
     发送消息是采用接口rtgui_thread_send(rt_thread_t tid, rtgui_event_t* event, rt_size_t event_size)?
2、客户端发送消息之后,该进行怎么样的操作?
3、应用程序在工作的工程中,还需要接受和发送消息队列中的消息,这个跟服务端之间的消息队列之间有关联吗?

网友A:
具体的绘图是由客户端来完成,而服务端保留了窗口的位置信息,当窗口进行更新时,相应的位置信息会发送给(每个)客户端。

发送消息有多种接口,也有同步方式发送(即通过消息传递到邮箱,服务端收到邮件并处理完成后,再通知客户端处理完成)

对于RTOS来说,设计一个任务,首要考虑的是这个任务应该在哪些地方阻塞、挂起;当唤醒运行时,一次运行的时间是多长。一个运行在RTOS的GUI系统也是类似,通常时候,客户端任务总是处于挂起状态,等待接收服务端的消息事件(例如键盘、鼠标、窗口事件等)。对于RT-Thread/GUI的客户端来说,它需要做的仅仅是堆积出一些状态出来,例如
有paint事件产生,对控件本身进行绘图;
有按键事件收到,对这个按键进行相应;

在大多数时候客户端并不需要与服务端打交道,因为这些部分都封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绘图是由客户端来完成,而服务端保留了窗口的位置信息,当窗口进行更新时,相应的位置信息会发送给( ...

嗯,看完之后,貌似我又多理解了一点点,我继续去看看程序,也许慢慢领悟就会懂吧,谢谢你!
关于GUI这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个详细的文档出来,现在我手头上除了编程指南和代码,其他什么资料都没有,进行的有点缓慢还有点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