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外部中断响应时间的疑问

楼主(2012-09-27):
我用的STM32F100,主频24M。
按照《Cm3权威指南》上的说法,一个中断产生到执行中断函数的第一条指令,雷打不动的12个周期。我这里应该是500ns。但是实际做出来却比1us还多。

网友:
我的更离谱12-40us的延时,求解决办法。

网友A(2012-12-13):
人家说12个雷打不动的中断周期是有条件的。

1.存储器够快,且总线系统允许入栈与取址同时进行
2.中断可以立即响应

但是后面又说:如果有拖后腿的,那就不是M3内核,证明M3内核绝对满足上面两个条件。

延迟可能存在于外部器件,外部器件导通也是需要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12个雷打不动的中断周期是有条件的。

1.存储器够快,且总线系统允许入栈与取址同时进行

你的意思是说,内核响应用了12个周期,FLASH 总线 等 又用了12个周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内核响应用了12个周期,FLASH 总线 等 又用了12个周期。

从手册上看, flash的读取包含着12个周期内。

我的意思单片机输入输出往外围器件输出信号,经过器件时,器件上有延时。

比如单片机中断,某引脚变高电平,驱动了一个三极管的通断,信号在控制三级管时有延迟,这种延迟可以达us级别的。

测量中断响应的方法是很重要的,测量时经过了器件,有延迟是正常的。

如果你的测量方法是正确,数据准确,我想我在下面的帖子里提出问题也可以找到答案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1544-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手册上看, flash的读取包含着12个周期内。

我的意思单片机输入输出往外围器件输出信号,经过器件时, ...

我跟你不一样,你的传输通过了 MAX232 ,与上位机,有延时是正常的。
我是用示波器在引脚上直接测的,
用了三个引脚。1和2 通过电阻 连载一起,1,输出 PWM ,2 响应终端,中断程序第一句话就是拉高引脚3 (位带操作的)。
示波器看 1和3。
这样不应该有延时的。

网友:
是否与指令预读和等待周期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跟你不一样,你的传输通过了 MAX232 ,与上位机,有延时是正常的。
我是用示波器在引脚上直接测的 ...

器件上的延时与我的例子没有关系。

我的例子跟你一样,只关心中断后的响应速度,是否能及时将数据发送出去。

网友(2013-06-28):
这个速度到底是多少 外部中断 ?

网友(2015-01-17):
我测试一下F302的外部IO沿中断大约有1us左右

网友(2020-04-11):
实测stm32f051   48MHz主频时需要68个时钟周期,1.414us

太慢了,如何做到1us以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