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学FPGA,仿真波形不对

楼主(2012-09-27):
一个比较器

module compare(equal,a,b);
input a,b;
output equal;
assign equal=(a==b)?1:0;
endmodule

仿真波形不对,波形如下;请大家指教!

楼主:
前面那段波形当a b相等,a,b都是低电平时候,equa怎么没有输出1?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那段波形当a b相等,a,b都是低电平时候,equa怎么没有输出1?l

延时,就算是一个简单的非门,这种时序仿真都会有10ns左右的延时
软件版本是8.0或之前的吧,高版本的Quartus去掉了这种仿真方式
使用modelsim做功能仿真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就算是一个简单的非门,这种时序仿真都会有10ns左右的延时
软件版本是8.0或之前的吧,高版本的Qua ...

找到问题了,我的软件版本是9.0的,setting---simulator setting---simulation mode:设置为:functional,默认是:T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