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能否用于直流电机工作回路?

楼主(2012-09-27):
串励有刷直流电机能不能用继电器来控制换向?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可以,触点容量 耐压选的大一点,防止触点粘在一起

网友B:
二极管啊,电容什么的弄起来

网友C:
小功率用继电器,大功率就得接触器了,参考下交直传动电力机车的主电路,牵引电机都是用电空接触器换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触点容量 耐压选的大一点,防止触点粘在一起

谢谢  请问 触电为什么会粘在一起?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啊,电容什么的弄起来

这个。。太抽象 不过感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太抽象 不过感谢支持

续流的作用, 火花怎么来的,因为电机关断时候的自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功率用继电器,大功率就得接触器了,参考下交直传动电力机车的主电路,牵引电机都是用电空接触器换向的 ...

谢谢了  我在网上查的基本上也是这么说   能不能再给个主电路图给我?  还有就是具体应该怎么选择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流的作用, 火花怎么来的,因为电机关断时候的自感.

你不理解我意思 也许是我不理解  我要控制串励有刷电机的正反转   所以要控制开关反接励磁绕组  你说的方法 饿。。还是不理解续流为了干什么?

网友D:
继电器的响应速度也是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的响应速度也是要考虑的……

情具体讲解一下吧 亲  我没基础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 触电为什么会粘在一起?是什么原理呢?

你的感性负载电机 , 在断电的时候是会有很大的 反向感应电压的,,,,,这样容易产生火花,烧触点,  要注意加二极管泄放。

网友F:
你的直流电压、电流是多大的?
电压高到一定程序,容易产生电弧,交流电因为有过零点会自熄,直流电很难熄,所以直流接触器上的熄弧结构很复杂。

临时用,可以用多触点继电器将多个常开触点串起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情具体讲解一下吧 亲  我没基础的。。。

简单说就是从你MCU下达命令让继电器换相到继电器动作,中间可能有50ms~100ms的时延。你的系统对这个时延敏感么?有烧板逻辑存在的可能么?
主要就是从以上几个问题考虑,具体应用,具体电路可能都不同,需要具体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感性负载电机 , 在断电的时候是会有很大的 反向感应电压的,,,,,这样容易产生火花,烧触点,   ...

就是在感性负载两端反向并联二极管是吧?  那选二极管要怎么选呢?注意什么?  还有就是  我看到有的说要加热过继电器  你觉得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说就是从你MCU下达命令让继电器换相到继电器动作,中间可能有50ms~100ms的时延。你的系统对这个时延 ...

这样啊   不过这个。。我主要是只想用手动开关控制反转就行了  所以要采取高压隔离  怕危险  应该对实时性要求很低吧 你说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直流电压、电流是多大的?
电压高到一定程序,容易产生电弧,交流电因为有过零点会自熄,直流电很难熄 ...

长知识啊  谢谢   串联常开触点式为了什么呢?这样会不会太浪费啊?

网友C:
韶山一型交直传动电力机车主电路
调压开关调速,电空接触器换向
但是,所有的机车,换向的时候必须停车,手柄归零,也就是说换向的时候主电路里电流为零,所以不存在电弧的问题
调压开关在进级和退级的时候是带电流的,这里采用的是先闭下一触头,再断开原触头的方式减小电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韶山一型交直传动电力机车主电路
调压开关调速,电空接触器换向
但是,所有的机车,换向的时候必须停车,手 ...

换向的时候必须停车,手柄归零,也就是说换向的时候主电路里电流为零,所以不存在电弧的问题

有道理啊  那意思就是不用考虑带灭弧的接触器  普通的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C:
你可以看看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的产品,好像有产电空接触器,换向时要是不通电可以不考虑电弧的问题
但是要通电就必须考虑灭弧的问题

网友F:
多个常开串联,在切断时,相当于增大了断开间隙,电弧不容易拉起来。
仅仅是临时用用,如果手头有这样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串一下效果肯定要好。

你还是把电机的电流电压公布出来,不然大家提供的解决方案都不着边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个常开串联,在切断时,相当于增大了断开间隙,电弧不容易拉起来。
仅仅是临时用用,如果手头有这样的继 ...

是这样啊  电压60v 电流好像20A吧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看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的产品,好像有产电空接触器,换向时要是不通电可以不考虑电弧的问题
但是要 ...

明白了  我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个常开串联,在切断时,相当于增大了断开间隙,电弧不容易拉起来。
仅仅是临时用用,如果手头有这样的继 ...

U=60v I=22A P=1200W n=3500rpm 绝缘等级B  如果我想选择接触器的话应该怎么选择呢?多谢指导

网友G:
60V 20A 普通继电器应该不行,即使不是感性负载也可以拉弧了,好像直流焊机一样;
如果只能用继电器或接触器的话,需要选择对应的直流接触器或继电器,都有专门的灭弧装置,配合RC吸收回路就可以;
如果是可控电压的话,换向前停电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60V 20A 普通继电器应该不行,即使不是感性负载也可以拉弧了,好像直流焊机一样;
如果只能用继电器或接触 ...

您的意思如果换向前可以停电的话就不需要带灭弧的接触器就行了是吧  请问 如果我就想用2个接触器设计换向开关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