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的问题

楼主(2012-09-27):
同事搞FPGA,他头一次搞,让我帮他选一款SDRAM。
条件是容量1M以上,串行的,速度20~30M。
我是搞单片机的,没选过SRAM。请高手帮忙,选一款。

网友:
正在用的is42s16800,16M

楼主:
谢谢!你的头像很漂亮。

楼主:
2楼,那款芯片是串行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那款芯片是串行的吗?

呵呵,动态ram呀,并行的呀,数据线和地址线都十多根呢,而且最好布等长线

网友:
厄,你的描述中出现了sram和sdram,这俩东西不一样哈,静态和动态

楼主:
听人说SRAM贵,所以想用SDRAM。没说清楚。

网友:
MARK,等串口大容量RAM

网友:
没见过串行的sdram

网友:
SDRAM直接挂MCU总线上的,我是用的LPC2478,这块布线有点要求的,布不好SDRAM跑不了太高的频率,而且容易出错。
确实没听过串口的SDRAM,你是想找个FLASH吧
arm程序空间如果不够的话,可以把一部分程序放在外部的串口FLASH里(比如AT45DB161),开机时调到SDRAM的地址空间运行

网友:
可以用FPGA转串口的,不过时序就跟SD差不多了,有前导序列标识数据开始。

网友:
Tables of Devices supported

Parallel Bus

Part Number Library Name NVRAM Size Voltage Package
FM1608-P FM1608 8k x 8 5V DIP28-6
FM1608-S SO28W
FM1808-P FM18L08 32k x 8 5V DIP28-6
FM1808-S SO28W
FM18L08-P 32k x 8 3V DIP28-6
FM18L08-S SO28W
FM20L08-TG FM20L08 128k x 8 3V TSOP32-8x16
FM22L16-TG FM22L16 256k x 16
512k x 8 3V TSOPII-44

I2C Serial connection

Part Number Library Name NVRAM Size Voltage Package
FM24C04A-S[-G] FM24* -SG 512 x 8 5V SO8
FM24CL04-S[-G] 3V
FM24C16A-S[-G] FM24* -SG 2k x 8 5V SO8
FM24CL16-S[-G] 3V
FM24CL16-DG FM24* -DG TSSOP-8
FM24C64-S[-G] FM24* -SG 8k x 8 5V SO8
FM24CL64-S[-G] 3V
FM24CL64-DG FM24* -DFN DFN-8
FM24C256-SE[-G] FM24* -SE 32k x 8 5V SO-8W
FM24C512-G FM24* -SE 64k x 8 5V SO-8W

SPI Serial connection

Part Number Library Name NVRAM Size Voltage Package
FM2504A-S[-G] FM25 -S 512 x 8 5V SO8
FM25L04-S[-G] 3V
FM25L04-DG FM25 -DG TSSOP-8
FM25L16-G FM25 -S 2k x 8 3V SO8
FM25L16-DG FM25 -DG TSSOP-8
FM25C160-S[-G] FM25 -S 5V SO8
FM25CL64-S[-G] FM25 -S 8k x 8 3V SO8
FM25CL64-DG FM25 -DFN DFN-8
FM25C640-S[-G] FM25 -S 5V SO8
FM25256B-G FM25 -S 32k x 8 5V SO8
FM25L256B-G FM25 -S 3V
FM25L256B-DG FM25 -DFN DFN-8
FM25L512-DG FM25 -TDFN 64k x 8 3V TDFN-8

网友:
楼主问题太高深了,我居然看不懂

网友(2012-11-16):
感觉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