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U挑卡,有木有?

楼主(2012-09-27):
短信模块使用的是MC37i,设备也一直在用,可最近发现有的卡插上之后,不能搜索到信号

用神州行的卡好一点,用动感地带的比较差一点

卡座用的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跟制作sim卡的单位有很大关系,有的厂家做的卡质量较差,手机上能用,但是通讯模块不能用,一个原因是可能你的sim卡电路部分设计不好,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些卡质量确实太差,手机是消费产品,而一般通讯模块是工业级的产品,对sim卡有校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