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什么情况下编写的程序会直接导致片子复位?

楼主(2012-09-27):
什么情况下程序会导致单片机直接复位?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while(!key1);
                                        level+=2;
                                        if(level>=11)
                                                level=10;
                                }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while(!key2);
                                        delayms(10);
                                        if(level>=2)
                                                level-=2;
                                        if(level<=0)
                                                level=2;
                                }
                }
}
自己的键盘扫描程序,不知道什么原因,level不会加到8及以上

楼主:
我是写的直流电机调速的程序,使用电机时会出乱子,不使时正常、这是为什么?如电路图,望高手指教

网友:
肯定是干扰了,做好隔离和其他抗干扰措施

楼主:
高手能具体说说吗?万飞感谢!

网友:
你这段扫描肯定是没问题的,其他部分的程序贴出来才能很好分析

网友:
你是不是接上电机就不正常,不接电机其他东西全部不变就OK了?
假如是的话一般都是干扰,可以在电机两端接个104的电容,直接焊接在电机两端,越靠近电机越好。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sbit dc=P1^1;
sbit dula=P1^0;
sbit key1=P2^7;
sbit key2=P2^6;
uchar level,count;
void delayms(uchar z);
void keyscan();
void T0_init();

void main()
{
        dula=1;
        T0_init();
        while(1)
                {
                        keyscan();
                        if(count<=level)
                                dc=0;
                        else dc=1;
                        if(count>=11)
                                count=1;
                        P0=table[level];
                }
}

void T0_init()
{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TR0=1;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count++;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while(!key1);
                                        level+=2;
                                        if(level>=11)
                                                level=10;
                                }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while(!key2);
                                        delayms(10);
                                        if(level>=2)
                                                level-=2;
                                        if(level<=0)
                                                level=2;
                                }
                }
}

void delayms(uchar z)
{
        uchar i,j;
        for(i=z;i>0;i--)
                for(j=z;j>0;j--);
}
希望各位高手能指点指点,上边有图。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