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C做开方运算哪种芯片最快?

楼主(2012-09-27):
比如有如下选择
ARM7
ARM9
DSP
或者其他芯片

另外,因为我没玩过DSP,请推荐一款合适的DSP芯片,需要做的是64bit整数的开方运算,32bit数的乘方和乘法运算,64bit的除法运算。

网友:
有硬点浮点除法的最快

网友:
开方运算有对应的算法,最终体现出来的都是乘除法

网友:
STM32F4的浮点单元对数开方用14个周期,F28335的EISQRT指令计算结果是平方根的倒数,需要牛顿迭代2次才能得到精确值,周期反倒比F4的长。

网友:
如果数据量大的话推荐用DSP,贵的有TI 6000系列的6416、6713,便宜的有5509、2812
数据量不是大的用STM32也可以

网友:
楼上说得过比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