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中下载sopc出现这个界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28):
在quartus ii 中配置了一个高级型nios ii 软核,点击programmer将其下载到FPGA芯片上时,出现这个提示界面(如图),不知是什么意思?下载成功后又出现这个界面(图2),第一次做sopc很多不懂,望高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许可

不是吧,下载别的都很正常的,就这个带有nios ii 软核的这样。

网友B:
破解以后重新编译一下软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以后重新编译一下软核

编译没问题,一般的下载也没问题,但下载这个配有nios ii 的就出现这个提示,nios ii ide中的程序编译无误但就是下载不进去,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C:
说白了就是你没付钱不给用

网友D:
没成功破解,某些IP使用是有时间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以后重新编译一下软核

真蛋疼,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成功破解,某些IP使用是有时间限制的

可能是吧,试试,旁边没人指导,没什么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白了就是你没付钱不给用

同样带有软核,别人的例子可以打开可以下载可以运行,自己的就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成功破解,某些IP使用是有时间限制的

还有,同样带有软核,别人的例子可以打开可以下载可以运行,自己的就不可以,是不是哪个地方没设置好啊?

网友E:
那个提示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提示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同样带有软核,别人的例子可以打开可以下载可以运行,自己的就不可以,是不是哪个地方没设置好啊? ...

别人的例子你是重新用自己PC上的Quartus软件编译过了么?还是直接配置sof或pof文档?

不可以是哪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