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ARM9裸奔?能告诉小弟一下用啥编译器吗?

楼主(2012-09-28):
最近打算用ARM9裸奔  可是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所以只能上来求助于各位大侠了    看有没有人用过
说说用什么编译器,启动头文件去哪里弄。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MDK+JLINK编译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JLINK编译调试

可是用MDK  建完工程没有启动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JLINK编译调试

或者是ARM9不用启动文件??????

网友B:
  ADS1.2

网友C:
收索我的帖子,我有搞过一些,你可以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S1.2

ADS1.2???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索我的帖子,我有搞过一些,你可以看看

嗯,,好的  我找找看看

网友A:
MDK有自带的启动文件。我试过S3C2440,有的。不知道你用什么MCU。
强烈建议参考6楼大侠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有自带的启动文件。我试过S3C2440,有的。不知道你用什么MCU。
强烈建议参考6楼大侠的帖子。 ...

我用的是飞思卡尔的MCIMX280这个我用MDK都找不到芯片   我只能建一个AMR9核心的工程   里边没有启动文件啊

网友A:
找最新版本看看是否支持。不行只能自己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最新版本看看是否支持。不行只能自己写了

关键是自己不会啊  有没有相关的文档推荐一下   我看看  然后自己写一个

网友D:
mdk中启动文件没有写中断向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mdk中启动文件没有写中断向量表!

我现在是压根就没有启动文件    哪里还能有中断向量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最新版本看看是否支持。不行只能自己写了

你用过飞思卡尔的片子吗?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E:
裸奔过 2440

网友F:
一直用IAR裸奔。启动部分要费一点点心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一直用IAR裸奔。启动部分要费一点点心思。

有研究过MDK下的启动文件怎么添加向量表吗?

网友G:
用的是arm11时,裸奔,采用的armgcc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裸奔过 2440

启动文件是自己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是arm11时,裸奔,采用的armgcc编译器。

那启动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用IAR裸奔。启动部分要费一点点心思。

就是启动文件不会写啊   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相关的介绍文档   所以比较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研究过MDK下的启动文件怎么添加向量表吗?

没有   我现在也想去研究启动文件   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H:
随便到哪找个demo工程,然后把启动代码改吧改吧就拿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随便到哪找个demo工程,然后把启动代码改吧改吧就拿来用

用在系统上的启动代码也可以吗?
我要用的ARM9只给提供系统的样例。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启动文件呢?

是的,启动文件是自己写的。找个demo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在系统上的启动代码也可以吗?
我要用的ARM9只给提供系统的样例。

ARM9我裸奔过,用的是飞凌的2440,环境ADS1.2,是在启动bootloader后下载裸奔代码到内存中运行,用jlink调试,参考飞凌手册;另外,也可以自己写启动代码,代码不长,关掉看门狗设置堆栈之类的,然后用arm-linux-gcc编译后下载运行,这个建议参考韦东山免费视频

网友:
话说都可以,看你会不会用了。不过还是 keil+jlink 最方便。

网友J:
可以用RVDS,也可以用Codesourcery G++。至少这两种我都是用过可以的。
你有没有bootloader?没有的话需要自己在LD脚本上自己定位vectors段,有的话只要指定入口点地址即可。

网友K:
ARM9厂家一般都提供启动测试代码的,像最常见的S3C2440,厂家的网站上都提供下载,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ARM9厂家一般都提供启动测试代码的,像最常见的S3C2440,厂家的网站上都提供下载,你找找看。 ...

我在飞思卡尔网站上找过  没有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用RVDS,也可以用Codesourcery G++。至少这两种我都是用过可以的。
你有没有bootloader?没有的话需要 ...

现在启动文件是一个大问题啊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ARM9我裸奔过,用的是飞凌的2440,环境ADS1.2,是在启动bootloader后下载裸奔代码到内存中运行,用jlink ...

有没有介绍如何写启动代码的文档啊   推荐一下   我看看
现在的状态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去写启动文档
所以很尴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启动文件是自己写的。找个demo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我找到了一个系统的启动文件  不知道有没有参考价值   还是说启动文件是一致的?????

网友J:
启动文件问什么是个大问题?Codesourcery提供了CS3支持的,你只要做的和它要求一样就可以了。
不过建议你用IDE环境吧,例如RVDS之类的会简单些,直接指定TEXT位置编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启动文件问什么是个大问题?Codesourcery提供了CS3支持的,你只要做的和它要求一样就可以了。
不过建议你用 ...

谢了   我还是自己找找看看吧   现在还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L:
IAR吧。IAR的demo程序中有启动代码的啊。

E:\iar\arm\examples\Samsung\S3FN21x

E:\iar\arm\examples\Freescale\MX53\IMX53QSB

不要说ARM9, Cortex-A8都支持。

网友:
裸奔可以ADS1.2

网友M:
arm9都用了这么多年了,网上资料一搜一大把。
lz这问题我觉得有伸手党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M:
arm9都用了这么多年了,网上资料一搜一大把。
lz这问题我觉得有伸手党的嫌疑 ...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你可以去网上找找MCIMX280你要是能找到像样的资料  我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启动文件我这有,,可以复制一个,串口驱动什么的,,,直接复制就能用,

ARM9的启动文件是通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IAR吧。IAR的demo程序中有启动代码的啊。

E:\iar\arm\examples\Samsung\S3FN21x

OK  谢啦   等我看看  最好是能有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你可以去网上找找MCIMX280你要是能找到像样的资料  我服你。。 ...

服我ba!!!  haha

http://git.denx.de/?p=u-boot/u-boot-imx.git;a=summary

引用 网友M:
    arm9都用了这么多年了,网上资料一搜一大把。
    lz这问题我觉得有伸手党的嫌疑 ...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你可以去网上找找MCIMX280你要是能找到像样的资料  我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服我ba!!!  haha

好吧   我服了   你强   我认了  我是伸手党(不过我还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