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换机芯片KSZ8863发热问题

楼主(2012-09-28):
    根据8863标准配置走线,驱动双网口。但是芯片工作时发热情况严重(60+度)。虽然说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担心芯片寿命会受到影响。不知哪位高手遇到过此类问题或者使用过这款芯片,有没有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没人回复啊...   还有一个现象是8863刚上电时电流直接升到最高,而且一直没有下降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回复啊...   还有一个现象是8863刚上电时电流直接升到最高,而且一直没有下降的时候    ...

没有下降何来最高,不过很多交换芯片比较热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下降何来最高,不过很多交换芯片比较热得

    是这样的,这个芯片有个最大工作电流,是114mA   但是询问了技术支持他们说一般此芯片电流不会到这么大。

网友B:
交换芯片 集成了 2个PHY 发热很正常,还好是100MPHY,要是1000M 摸都不能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换芯片 集成了 2个PHY 发热很正常,还好是100MPHY,要是1000M 摸都不能摸了。。。。。 ...

如果是这样  我真是松了口气   之前用过的以太网芯片只有DP83848  因为这次的事儿也做了温度测量:在网口一直处在通信状态下时  1小时之后的问题为56摄氏度. 而我的8863芯片温度在60摄氏度左右. 照理说这样也已经说明问题了 不过和MICREL公司的客服进行交流时 他们就很确定没有出现过这么高温度的时候 就比较纠结

网友C:
PHY是比较热的,一般的路由都加散热片呢

网友D(2012-11-05):
你好,想问下,你是用什么处理器去和ksz8863通信的呢,需要接口驱动么。求赐教

网友:
交换机IC都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想问下,你是用什么处理器去和ksz8863通信的呢,需要接口驱动么。求赐教 ...

写8863寄存器用的协议是SPI slave mode。只要支持SPI接口的主控芯片都可以。我是做了个驱动,但是本身作为交换机芯片,不需要驱动应该可以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HY是比较热的,一般的路由都加散热片呢

为保险起见,还是做了一个散热片封装在上面。实在不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