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RZ的问题。8、16、32位单片机的的多少位表示什...

楼主(2012-09-28):
我的理解:
            表示一个指令周期能处理数据的能力。。8位单片机表示一个指令周期处理1个字节的数据,16位是2个字节,然后32位是处理4个字节。。。。
            但是感觉理解的不够深刻或者不对,请大家各抒己见,讨论下。。

网友A:
好像是这么个意思,一般是指寄存器的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这么个意思,一般是指寄存器的位数

但是在51里面,也有16位的寄存器。。。。我想着,这个多少位是不是数据总线的一个宽度??

网友:
几位应该指的是总线的宽度。

对于16位的寄存器,8位单片机要读两次,16位单片机读一次就拿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总线的宽度

哦!是表示一个时钟周期所能处理的数据宽度吗?

网友:
51内顶多能把R0~R7算做寄存器,其他的算是ram或者特殊功能寄存器

网友:
应该是内核寄存器的位数吧??????

网友:
一般内部数据总线的宽度、寄存器的位数和cpu所能处理的位数是相同的。
寄存器的内容通常来自数据总线,ALU的输入来自寄存器,ALU->Register->DataBus->Memory

网友C:
个人认为是总线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是总线宽度。

那应该是数据总线宽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