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急求!汽车电磁干扰检测和消除的方法!求大神速.....

楼主(2012-09-28):
具体情况是这样:我们使用气动电磁阀换挡,但是在换挡动作时,仪表液晶显示屏的发动机转速读书会较高频率的跳变为大幅值  而后恢复  现象只出现在电磁阀动作瞬间。
所以 我们基本确定电磁阀为干扰源 ,,通过简单地实验得出传播途径应该是电路直接传到和线路互感都有,没有辐射形式的影响。敏感器有单片机和转速传感器。
现在急求大神们提供有效可靠的解决方案!!摆脱了。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试验方法不够科学,不专业,所以诚心请教科学专业的测试方法。不胜感激!祝好!

网友A:
干扰是个头疼的问题,建议楼主吧原理图+你的pcb板布局图贴出来,相信强大的论坛会给你更多的帮助。

网友B:
如果电磁阀的线圈是直流的就加快恢复二极管做续流二极管, 如果线圈是交流的就加阻容吸收回路.

如果以上效果还不明显就在给线圈供电的地和容易被干扰的地, 这两个地共地的位置加磁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磁阀的线圈是直流的就加快恢复二极管做续流二极管, 如果线圈是交流的就加阻容吸收回路.

如果以上效 ...

我看到磁珠主要针对高频干扰信号   我觉得我的干扰应该是电磁阀线圈接通时的突然的自感方向大电流   所以不知道磁珠是否好用  求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是个头疼的问题,建议楼主吧原理图+你的pcb板布局图贴出来,相信强大的论坛会给你更多的帮助。 ...

谢了  电路不是我做的  等人回来了 再贴图吧

网友C:
线圈干扰,阻容效果比二级管强太多。
如要回收电能的话还是二级管了。
当然隔离得做好一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圈干扰,阻容效果比二级管强太多。
如要回收电能的话还是二级管了。
当然隔离得做好一样没问题。 ...

阻容   有图吗大神?具体方法怎么做啊?

网友C:
还是别浪费你的一元了。查查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别浪费你的一元了。查查有的是。

就是查到太多了 自己不会选择了  不知道什么方法好啊  所以才问大家 有没有有经验的人 可以说说

网友:
二级管用一电阻和一电容串联代替。

网友D:
电磁阀电流太大,对仪表地线有干扰,是因为仪表对信号很敏感,所以要将电磁阀的地线直接接到电瓶负极端,当然电磁阀的反向二极管一定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阀电流太大,对仪表地线有干扰,是因为仪表对信号很敏感,所以要将电磁阀的地线直接接到电瓶负极端,当 ...

意思是仪表不能跟电磁阀公地是吧  还有就是反向二极管怎么接?  是不是直接串在电磁阀供电回路里 ?    作用是?是不是防止电磁阀断电是的感生电流?

网友E:
话说 电磁阀动作的瞬间仪表盘数据不动是最为省钱的

网友E:
发的太快了 人说:你丫太损了 一分钱不花就想抗干扰?我说 按键检测他丫先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 电磁阀动作的瞬间仪表盘数据不动是最为省钱的

这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的太快了 人说:你丫太损了 一分钱不花就想抗干扰?我说 按键检测他丫先这么做的。。。。。。。 ...

谢了亲!你也看我等级啊   我这么崭新的新手 真心没钱啊  。。

网友F:
这个最好是电源分开,电磁阀的电源和MCU的电源是完全独立分开的。

网友G:
这也要从两个方面抗干扰才行,电磁阀直流的就加续流二极管,是交流的就加阻容吸收器,输入也要抗干扰最好能隔离开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最好是电源分开,电磁阀的电源和MCU的电源是完全独立分开的。

电源分开也很有交效

网友H:
把电磁阀的和mcu的连接地割断,从电源输入端单独引个地接在电磁阀的地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最好是电源分开,电磁阀的电源和MCU的电源是完全独立分开的。

恩  我曾经也这样想过  但是由于车的结构问题  后来放弃了  觉得还是滤波算了  但是又不太清楚具体怎么滤波  只知道要加电容什么的。。你能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也要从两个方面抗干扰才行,电磁阀直流的就加续流二极管,是交流的就加阻容吸收器,输入也要抗干扰最好能 ...

谢谢  您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是直流的  怎么加续流二极管呢?是利用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电磁阀的和mcu的连接地割断,从电源输入端单独引个地接在电磁阀的地上试试 ...

您的方法好像和11楼的同学一样   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阀电流太大,对仪表地线有干扰,是因为仪表对信号很敏感,所以要将电磁阀的地线直接接到电瓶负极端,当 ...

反向二极管是不是直接并在电磁阀两端?能给我教教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反向二极管是不是直接并在电磁阀两端?能给我教教吗?

是的,二极管正极接到电磁阀的负极,二极管的负极接到电磁阀的正极

网友I:
可能是你的电源部分没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二极管正极接到电磁阀的负极,二极管的负极接到电磁阀的正极

我觉得如果这样,当关断电磁阀时,由于线圈自感,会产生很大的电动势,而二极管的这种接法正好给电磁阀搭了回路,就如同短路了电磁阀,这样对原件没有损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你的电源部分没做好啊

请问电源部分具体要注意什么?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具体怎么解决?

网友J:
电磁阀应该相当于一个电感,所以断电后通过二极管的电流不会超过电磁阀正常的电流。
问题二极管反应时间慢的话可能会导致二极管击穿。
看21IC上就有人的使用肖特基二极管给击穿的(肖特基二极管一般击穿电压很低),有人的建议是在二极管两端并联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磁阀应该相当于一个电感,所以断电后通过二极管的电流不会超过电磁阀正常的电流。
问题二极管反应时间慢 ...

这样啊  我现在考虑想用瞬变电压抑制器TVS 来并在敏感设备的两端  因为这个干扰只在电磁阀动作瞬间出现  没有规律性  所以我认为TVS管应该正对胃口  您觉得我这样想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如果这样,当关断电磁阀时,由于线圈自感,会产生很大的电动势,而二极管的这种接法正好给电磁阀搭 ...

要选择好二极管,如果电磁阀电流很大,就要选择电流大的二极管,比如电磁阀电流1安培,那么二极管要选1n4004过电流能力也要有1A,如果电磁阀电流3安培,那么二极管选择1n5822,这样做二极管寿命也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很多时候出现的干扰问题,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多学问,大多是线路不合理的原因,特别是要注意地线的走法,很多奇怪的问题大多是因为地线不合理造成的,要细心,注意电阻不要选的太大,工业上一般几百欧姆到100k之间,特殊要求可以选大电阻,一般就不会出现空间干扰问题,至于线路干扰,优先查看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选择好二极管,如果电磁阀电流很大,就要选择电流大的二极管,比如电磁阀电流1安培,那么二极管要选1n4 ...

谢谢 我这几天也想了想用整流二极管续流的方法 觉得挺靠谱的  我这只有in4007a  电流时1A的  我算了一下 浪涌峰值电流大概4A多。。。所以我就给它串电阻限流  你觉得靠谱吗??
还有就是  我是这样估算的  我查到网上说浪涌一般可取额定功率的10倍 我的额定是5VA  12V  416mA,然后又因为电感的话  断电瞬间电流时保持的  所以认为电压变为120V,然后线圈电阻我用电压比了电流是大概29欧姆  然后120V一除就是4A左右  所以 我就给整流管串了300欧姆的电阻限流到416mA一下  你看这样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时候出现的干扰问题,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多学问,大多是线路不合理的原因,特别是要注意地线的走法, ...

恩  好  我会记住的 多谢~

网友K:
RC灭弧吸收一下即可。

网友L:
电磁阀动作是瞬时干扰太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K:
RC灭弧吸收一下即可。

谢谢  这个效果有比整流管续流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磁阀动作是瞬时干扰太大

;?

是啊  你觉得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啊  你觉得呢?

可以试着将电磁阀部分用地圈起来 然后只留信号线引出 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试着将电磁阀部分用地圈起来 然后只留信号线引出 试试效果

什么叫用“地圈起来”?还有就是 电磁阀是手动控制的  就是用手动开关去通断线圈回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用“地圈起来”?还有就是 电磁阀是手动控制的  就是用手动开关去通断线圈回路 ...

有一种技术叫罩

网友M:
先确定LZ要解决哪一方面的问题:①是解决转速表在电磁阀通断瞬间显示的跳变?②还是解决电磁阀通断瞬间时对其它电器的干扰?
要解决第①个问题,可以仅将转速表的软件进行处理即可(采样平均算法);
而解决第②个问题,在车用电子上,通常做法是:电磁阀两端并联二极管(注意所选二极管额定电流应与电磁阀工作电流一致),转速传感器到转速表的引线(包括敏感的电信号引线)采用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先确定LZ要解决哪一方面的问题:①是解决转速表在电磁阀通断瞬间显示的跳变?②还是解决电磁阀通断瞬间时对 ...

谢谢  我是你说的问题1的问题  软件方法试过  实时性不满足  还有您说的并联续流二极管的话  电磁阀是12V 5VA 416mA的  然后我并IN4007A   额定是1A  但是 我根据网上有些人的说法 说是瞬间浪涌能量可以按照额定的10倍估算  然后我考虑断开线圈瞬间,由于感性而电流不突变,故估计瞬间电压达到120V ,然后又通过电磁阀额定值估计到线圈电阻大概为29Ω,所以如果续流的话瞬间电流估计为4A左右,首先 请问我这样的估算是否正确  是否恰当 (因为暂时不具备实际测量的工具和方法知识)  其次  如果我的估算没有问题的话,我想串联300Ω左右的电阻来给续流回路限流,估计能把电流控制在416mA以下,请问我这样是否正确、恰当? 还望不吝赐教  谢谢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是你说的问题1的问题  软件方法试过  实时性不满足  还有您说的并联续流二极管的话  电磁阀是12V ...

我要下班了,明天再给你详细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要下班了,明天再给你详细答复

好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效果有比整流管续流好吗?

赶紧去测试一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是你说的问题1的问题  软件方法试过  实时性不满足  还有您说的并联续流二极管的话  电磁阀是12V ...

      电磁阀并联二极管,将有效减少反峰电压,也就间接减少了其散出的电磁干扰;不会从线间传导干扰;根据你提供的电磁阀参数,1N4007够用了,电流不能按反峰电压/电磁阀电阻测算,所选的二极管参数:电流≥电磁阀正常的工作电流,耐压≥2×电磁阀的反峰电压(也可算成≥20倍的工作电压);
    关于转速表干扰问题,实时性不是最大问题,主要看你是用什么方式来显示转速的?是指针还是数字显示屏(LCD或LED),若是指针,则较好处理,是数字显示的,稍为控制下即可(二次平均一般即可达到),但建议不要因实时性不作转速采样平均处理,这样即使无干扰,在发动机低转速下(1000转以下),发动机转速不波动的,造成转速表指示也在跳动,给用户造成车辆不够稳定的感觉。

网友:
建议楼主帖原理图,并说明自己现在使用的控制逻辑。
因为缺乏这类信息,大家感觉都是在空气中比划,信息传递上很可能存在误差。

网友:
确实应该贴出电路图,你的测速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是经过什么处理送给单片机的?你的发动机转速传感器霍尔的还是电磁的?如果是霍尔的,是不是直接送给了单片机,如果是这样就很容易受干扰了,如果是经过比较器了那应该就是其他原因了

网友:
还有加一句,你做的是fsae?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磁阀并联二极管,将有效减少反峰电压,也就间接减少了其散出的电磁干扰;不会从线间传导干扰;根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受益匪浅了,我先试下硬件的方法吧。对了 您说的那种器件参数选择的方法是基于什么理论依据呢?

网友N:
同样建议 用两个电源  采用隔离控制。

楼主(2012-11-01):
引用 网友N:
同样建议 用两个电源  采用隔离控制。

thanks a lot,but it's neglectalbe for my design.

网友:
估计是解决了,但是怎么解决的哪?

网友:
给仪表供电加个LC滤波,电磁阀加续流二极管,然后电磁阀的供电端反并联肖特基。

楼主:
大家好  最近有点忙 很久没上论坛了  上来以后看到还是有很多热心的朋友能够过来帮忙  非常感谢大家  愿大家天天开心~!

网友(2012-12-13):
这个产品。。。。。。。。。。。。。。。。。。。。。。。

网友:
这个是线圈造成的浪涌干扰,不算电磁干扰,楼上有朋友给你提到了加续流二极管,这是个办法,如果还想要好的效果,那么就在继电器电源的前端加一个LC滤波器测试,这种滤波器存在一个匹配问题,匹配上了可能会消除的P都没有了,或者不能消除的时候还会增加干扰,这种东东在电子市场能找到很多的,多一些型号的,电流呀,负载阻抗的,匹配上了才是好用,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网友:
还是瞬态抑制比较好吧,试一下,我们原来用继电器做过试验

网友:
一般在线圈那里加二极管就能解决。如果还不行就加滤波器。

网友(2013-03-24):
楼上的美女你把哪年的帖子都翻出来了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这问题有含金量,高招我就不说了,因为这是几百万利润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