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能指点Altium Designer09转换成DXF格式

楼主(2012-09-28):
我用Altium Designer09转换成DXF格式,都不能用文泰雕刻软件雕刻PCB图,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说一下转换过程。

网友A:
直接另存为就有DXF的选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另存为就有DXF的选项吧

直接转换出来的不能用
哪地方还要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另存为就有DXF的选项吧

不知道是AD设置不对,还是文泰雕刻机设置的不对
很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