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M

楼主(2012-09-28):
在SPARTAN3e的芯片上 如何使用DCM,一个外部时钟50Mhz,然后需要133mhz的和266mhz(0和90°相移的),也就是说需要三个DCM,第一级的输出作为第二个的输入,第二个的输出作为第三个的输入,综合是没有问题的,仿真的时候时钟就输出不来

楼主:
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呗

网友:
DDR clk? 你为什么不直接用 xilinx提供的?

网友A:
DCM的RST输入必须为0时才会启动,且串接的DCM必须用16位移位寄存器转接RST,才能保证后端DCM正常启动。

网友B:
ISE里面有IP核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不用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M的RST输入必须为0时才会启动,且串接的DCM必须用16位移位寄存器转接RST,才能保证后端DCM正常启动。 ...

非常感谢  复位信号 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E里面有IP核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不用自己做

用的是IP核,是复位信号搞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IP核,是复位信号搞反了

xilinx 的复位很恶心 一会0 一会1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ilinx 的复位很恶心 一会0 一会1的

错。XILINX的定义和ALTERA大抵相似,凡后面带_n的是0有效,否则是1有效。对FPGA来说,很多部件都是1有效的。否则,还得添加一个额外的反相器(LU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错。XILINX的定义和ALTERA大抵相似,凡后面带_n的是0有效,否则是1有效。对FPGA来说,很多部件都是1有效 ...

问题就是这个DCM的没有标注,
如果不仔细看文档的话就不知道,
我曾经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
DCM死活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是这个DCM的没有标注,
如果不仔细看文档的话就不知道,
我曾经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是LZ的问题。。我现在除了复位信号用低电平有效外,其它全是高电平有效。连到DCM的GRST除外,GRST反相再接RST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