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V-USB应用之89C2051编程器

楼主(2012-09-28):
手头有些2051芯片,但电脑没串并口了,才弄了个这东西.
一片M8用了所有IO, 34063升12V烧写电压, 没好用的东西来控制12v烧写电压,手头连PNP管都没有, 就光耦来将就了.
烧写座只翻到了个28P的,也将就吧.
洞洞板+飞线, ISP接口省了,下载监控程序直接从烧写座上来.
烧写器用HID模式, 使用控制传输,分8字节/256+8字节两种数据包,
上位机程序是与我的另一个AVRISP共用的,所以里边有些AVR的代码.

源代码在最下边.

MinGw编译:

Atmanavr编译

楼主:
上位机命令

写:AvrIspHid -F xxx.bin
    AvrIspHid -F xxx.hex

读: AvrIspHid -R

网友A:
楼主上位机软件也是自己写的么
那样的话 你真是太牛了

网友B:
我自己也有生产
不过不是用MC34063升压所以面积比较大
我把需要的时间压缩到
非FF的2K资料4秒钟 验证时间2秒钟
非FF的4K资料6秒钟 验证时间4秒钟
一样HID免驱动含window操作界面
不过好难卖现在根本没人用89Cx05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位机软件也是自己写的么
那样的话 你真是太牛了

是的,纯C全底层API,上位机其实挺简单.
习惯了命令行,也懒得写个带界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也有生产
不过不是用MC34063升压所以面积比较大
我把需要的时间压缩到

我的纯属于个人爱好,弄着玩的.
2K写入3秒出头, 读取小于0.5秒.应该还能优化些,懒得弄了.反正2051也难得玩玩.
这个上位机还配我的AVRISP, M8 8K写入1.3x秒,读取8k也差不多.

网友:
贴片焊得很牛!

网友(2012-11-27):
楼主威武!贴片焊在洞洞板上,厉害厉害!!

网友(2013-02-21):
LZ: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楼主能说说V-USb么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2013-07-16):
不顶不行啊

网友:
太牛了.........感慨

网友C:
能否上传 开发软件或者链接.貌似VUSB在GCC和AVRstudio的一些版本,总是编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上传 开发软件或者链接.貌似VUSB在GCC和AVRstudio的一些版本,总是编不过

开发环境是 ATMANAVR 5.8,本坛曾经热过一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否上传 开发软件或者链接.貌似VUSB在GCC和AVRstudio的一些版本,总是编不过

vusb-20121206适用atmel avr toolchain 3.4(gcc4.6)以后版本

vusb-20120109或更早期适用atmel avr toolchain 3.3(gcc4.5)以前版本和winavr-201001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vusb-20121206适用atmel avr toolchain 3.4(gcc4.6)以后版本

vusb-20120109或更早期适用atmel avr toolc ...

好的,我来试试,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环境是 ATMANAVR 5.8,本坛曾经热过一阵。

好的,我来试试,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