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ic写16位数据

楼主(2012-09-28):
最近在弄rda5830,程序还没调出来,在写完高字节后低字节写不进去,程序如下
unsigned char WriteRDA5830(unsigned char adr,unsigned int senddata)
{
        Start();                                        //启动IIC总线
        Write8Bit(W_DEVICE_ADR);        //写RDA5830的芯片地址以及确定下面执行写操作
        if(TestAck()==1)                        //检验应答
                return 1;                                //若应答错误,则退出函数,返回错误
        Write8Bit(adr);                                //写对RDA5830操作的地址
        if(TestAck()==1)
                return 1;
        Write8Bit((senddata >> 8) & 0xFF);        //向RDA5830中写数据高8位
        if(TestAck()==1)
                return 1;
        Write8Bit(senddata & 0xFF);                        //向RDA5830中写数据低8位

        Stop();                                                                //停止IIC总线
        DelayNus(10000);                                        //写入延时10ms
        return 0;
}

时序图里面写16位数据是C001,逻辑分析显示C0进去了,01没写进去

网友:
高和低的操作是一样的,先移一个字节,再来一个字节。

楼主:
我是这样操作的,但是逻辑分析仪上的那个时序好像不对,芯片也没正常工作

网友A:
貌似你低字节没有等ack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低字节没有等ack啊

那个好像不是必须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