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上实现颜色跟踪

楼主(2012-09-28):
EasyTrace简介:
使用EasyTrace可以对单一颜色物体进行实时跟踪识别

EasyTrace特点:
1.代码只有300行,非常简单
2.识别一次只需要2至5毫秒,实时性强
3.只有1个API,使用方便
4.可配置”容错率“ ”迭代次数“等参数,可在”时间“实时性”“ ”准确度“ ”识别率“ ”误识率“ 之间寻找平衡点

使用举例
RESULT Resu;
TARGET_CONDI Condition={60,100,20,120,10,160,40,40,320,240};
Trace(&Condition,&Resu);

视频中使用的是 stm32f103vet6 和   ILI9341的液晶驱动芯片 以及 王工的OV7670带FIFO的摄像头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1ODM4NzY4.html

楼主(2013-03-07):
更正一处bug:easytrace.c文件中第81行修改为s = (difVal)*240/(511 - (maxVal+minVal));

楼主(2013-05-19):
多目标跟踪演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4OTU3NTk2.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4OTU4NzI4.html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xMTA1ODgw.html
编码颜色块的识别,不同的颜色框表示识别到不同的目标。编码颜色块的识别比单色块的识别抗干扰能力更强些,同时可以编码出更多的目标。

网友A(2012-09-28):
楼主讲解下如何实现的吗?

网友:
顶LZ,比较猛

网友B:
从屏幕读取连续的像素值的RGB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讲解下如何实现的吗?

原理很简单:先遍历寻找腐蚀中心,然后在腐蚀中心处进行迭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屏幕读取连续的像素值的RGB来判断?

RBG效果不好需要转成HSL

网友C:
收藏鸟,顶顶更健康

网友:
实现的很好,而且代码非常规范

网友:
mark 超级有用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又见颜色跟踪~好帖,顶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很简单:先遍历寻找腐蚀中心,然后在腐蚀中心处进行迭代。

腐蚀中心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RBG效果不好需要转成HSL

HSL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L是什么

H指hue(色相)、S指saturation(饱和度)、L指lightness(亮度)。与RGB相比HSL与人类对颜色感知更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腐蚀中心是什么

视频中的红点就是腐蚀中心,腐蚀算法将从该点开始分别向上下左右四个方向进行读点,若点的颜色符合条件则往外读,等四个方向都结束后得到四个边缘点的坐标,记左边缘点的x轴坐标为left,右边缘点的x轴坐标为right,上边缘点的y轴坐标为up,下边缘点的y轴坐标为bottom,那么坐标( (right-left)/2 , (up-bottom)/2 ) 即为新的腐蚀中心

网友:
谢谢分享!正需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指hue(色相)、S指saturation(饱和度)、L指lightness(亮度)。与RGB相比HSL与人类对颜色感知更接近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中的红点就是腐蚀中心,腐蚀算法将从该点开始分别向上下左右四个方向进行读点,若点的颜色符合条件则 ...

学习了!

网友:
....................................................................................
建议置酷

网友D:
楼主能将全部源码共享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将全部源码共享出来吗?

我觉得其他驱动代码因硬件平台的不同而不同,共享的意义不大。其实现在移植已经很方便了,只需要修改下面部分就可以了

#define IMG_X 0          //图片x坐标
#define IMG_Y 0          //图片y坐标
#define IMG_W 320     //图片宽度
#define IMG_H 240      //图片高度

//读取RBG格式颜色,唯一需要移植的函数
static void ReadColor(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COLOR_RGB *Rgb)

网友E:
都别mark了,用起来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别mark了,用起来才是正道。

设置好H、S、L的阈值,用起来没有问题。分享一下我的调节参数时总结的技巧:
1.识别绿色和蓝色的效果最好,因为他们在色调谱中占据的范围最大
2.先将S、L的范围设的广一些(如 5 -250 ),先调节H的值的范围
3.H值调节好后,再调节S、L值

楼主:
H、S、L的值可在windos自带的绘图工具软件中,点“颜色”->"编辑颜色"->"规定自定义颜色" 进入调色板进行调色

网友:
哇,好棒的~

网友:
图像,标记,等接好摄像头和TFT再试试。。不过,,,可以先翻译成DELPHI试试。。嗯,,看看。。

网友:
不错!支持下,望LZ继续努力!

网友:
好贴,顶顶更健康。收藏先!

网友:
多谢楼主解释颜色追踪原理和分享代码.

网友:
楼主,我的检测物体在下方边缘的时候会出错,是算法的BUG,还是我的问题,能猜测一下我出错的原因吗?

网友:
MARK,不错,可能能用的上

网友F:
楼主不好意思啊,你的算法很好啊,是我的问题,在我向你提问的上面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找到我出错的地方,原来是我定义的帧缓冲定义略少了。哈哈,你的算法的精度真的不错,我现在正在爽着。

网友:
谢谢分享啊!
建议至酷!

网友:
比较有意思~~~~~~~~~

网友:
楼主强淫啊,马克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好意思啊,你的算法很好啊,是我的问题,在我向你提问的上面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找到我出错的地方,原 ...

呵呵,其实算法还有可以优化的地方,比如对颜色进行滤波什么的,效果可能还可以更好。不过目前的精度对我的项目来说够用了

楼主:
现在想将该模块扩展一下,使其可以直接利用来RGB数据流来进行颜色跟踪,从而省掉外部扩展的帧缓存,可是暂时还没有思路。比如一帧图片150KB,而MCU只有8K内存可用,而帧图片可以以像素为单位流向MCU。待150KB的像素流全部通过MCU后,MCU可以给出目标中心的位置和大致长宽。

网友:
这个不错,很有意思。

网友G:
这个算法很有创意呀!不过似乎有点BUG。hue值不能这么比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算法很有创意呀!不过似乎有点BUG。hue值不能这么比较的。

应该如何比较呢?请指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如何比较呢?请指教

hue是角度值,0度和360是相等的,在0/360度也就是红色附近要多一些判断。以前我被这个问题折腾过 呵呵

网友:
以前做过测距的但是失败了,主要是颜色处理不好,RGB做颜色读取,环境干扰很严重,在此先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hue是角度值,0度和360是相等的,在0/360度也就是红色附近要多一些判断。以前我被这个问题折腾过  ...

嗯,如图所示,红色附近需要多一些判断。其实如果识别的颜色是自己定的话,选择绿色和蓝色作为识别色就好了,如果确实需要识别红色那就要改一下ColorMatch这个函数。

网友:
确实霸气哦   好东西

网友(2012-12-17):
引用 楼主:
视频中的红点就是腐蚀中心,腐蚀算法将从该点开始分别向上下左右四个方向进行读点,若点的颜色符合条件则 ...

感谢楼主分享原理。

网友:
真不错,非常有含金量!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感觉很高级啊,学习下

网友:
这世上牛B的人真TM多。。。

网友:
很厉害,想试试

网友H:
请教一下楼主,确定腐蚀中心和物体大小各用了什么图像处理的方法么,我需要查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刚好也在做类似的项目。谢谢了!!!再秀一下我的测试平台

网友H:
另外,我想问下楼主,遍历图像取腐蚀中心,楼主选用的是每次移动1/3个最小长度,请问这个是不是一个经典值之类的,有什么原因的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楼主,确定腐蚀中心和物体大小各用了什么图像处理的方法么,我需要查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刚好也在做 ...

你的摄象头模块和LZ的模块是一样的哦 都是经过过偶的手的 哈哈

网友J:
引用 楼主:
H、S、L的值可在windos自带的绘图工具软件中,点“颜色”->"编辑颜色"->"规定自定义颜色" 进入调色板进行调 ...

就是控制颜色的几种值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的摄象头模块和LZ的模块是一样的哦 都是经过过偶的手的 哈哈   {:titte ...

其实我很想向王工道下歉的。。。我不小心,貌似买了抄你板的摄像头 而且当时还是在天猫买的。。。而且还一点都不便宜,带FIFO的,加上运费是差不多90。。。因为老师说项目用的,可以报销,挑个好点的。。。于是我就选了一个。。。的,后来上到论坛表示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很想向王工道下歉的。。。我不小心,貌似买了抄你板的摄像头 而且当时还是在天猫买 ...

言重了 哈哈
而且 你这个看图片真是我的

网友:
颜色跟踪  学习~~

网友:
LZ,真是个人才啊

网友:
好好收藏,以后别找不到,楼主辛苦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RBG效果不好需要转成HSL

为什么说RGB的效果不好?从哪里判断?什么时候用RGB好呢?求教

网友:
相当不错的代码,谢谢分享

网友L:
LZ是不是搞图像处理这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说RGB的效果不好?从哪里判断?什么时候用RGB好呢?求教

”HSL类似于人类感觉颜色的方式,具有较强的感知度”比如不同光照条件只影响HSL中的H值这一个参数,但可能会同时影响RGB中的所有三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是不是搞图像处理这块啊?

我不是搞图像处理这块的,只是需要用到时稍微学了点

网友:
很好,谢谢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控制颜色的几种值吗?

对的,就是在调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我想问下楼主,遍历图像取腐蚀中心,楼主选用的是每次移动1/3个最小长度,请问这个是不是一个经典值 ...

我自己试出来的经验值

网友M:
楼主,能否透漏一下你的帧数是多少?不知用在较快速的物体跟踪上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搞图像处理这块的,只是需要用到时稍微学了点

那楼主很厉害耶,我做焊缝跟踪要用到点,也在看呢,不过还没摸着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否透漏一下你的帧数是多少?不知用在较快速的物体跟踪上行不行。 ...

与一些经典的图像跟踪算法如SHIFT算法比实时性应该好不少,因为我这个毕竟只跟踪颜色。每帧需要的计算时间大约为2至5毫秒。不过还是试一下为好,因为我没有仔细的测过。

网友:
mark ,王工有配套的板子吗?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
   在stm32上实现颜色跟踪  mark

网友K:
引用 楼主:
”HSL类似于人类感觉颜色的方式,具有较强的感知度”比如不同光照条件只影响HSL中的H值这一个参数,但可 ...

HSL 与 RGB 不是有公式转换的吗?那最终还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HSL 与 RGB 不是有公式转换的吗?那最终还不是一样?

HSL比较好调

网友N:
引用 网友K:
HSL 与 RGB 不是有公式转换的吗?那最终还不是一样?

hsl和rgb就像一个柱坐标,一个直角坐标,用柱坐标可以很容易地解决一类问题,而用直角坐标就会麻烦很多

网友:
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N:
hsl和rgb就像一个柱坐标,一个直角坐标,用柱坐标可以很容易地解决一类问题,而用直角坐标就会麻烦很多 ...

      正解

网友O:
只能识别单一颜色物体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N:
hsl和rgb就像一个柱坐标,一个直角坐标,用柱坐标可以很容易地解决一类问题,而用直角坐标就会麻烦很多 ...

因为我的理解是,hsl和rgb既然可以用公式推出来,而你说的一个是柱坐标,一个是直角坐标,那当然是可以转化到同一个坐标上,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的。有没有更形象的理解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只能识别单一颜色物体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因为我的理解是,hsl和rgb既然可以用公式推出来,而你说的一个是柱坐标,一个是直角坐标,那当然是可以转 ...

比如同样的颜色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只影响HSL坐标系里的一个分量(亮度),但可能会影响RGB坐标系里的多个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因为我的理解是,hsl和rgb既然可以用公式推出来,而你说的一个是柱坐标,一个是直角坐标,那当然是可以转 ...

最形象的理解方式,是你自己去实现一下。我之前也只是大概了解RGB,移植了楼主的算法以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藏鸟,顶顶更健康

火哥在野火开发板上能实现吗?硬件上不需要接SDRAM SRAM了吧,我有火哥的板子和摄像头哦,期待火哥的作品哦!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2013-01-19):
在stm32上实现颜色跟踪,可以再小车山

网友:
很有用啊~~~~

网友(2013-02-22):
向楼主以及顶贴的牛人们学习

网友:
颜色跟踪....

网友:
牛人啊,什么时候也玩玩!

网友:
不错的算法,很有用!

网友:
mark。。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厉害!
字数补丁

网友:
學習了,好樣的

网友P:
谢谢LZ资料的分享。。请问是怎样快速找到腐蚀中心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谢谢LZ资料的分享。。请问是怎样快速找到腐蚀中心的呢?

可以参看18楼和5楼~

网友Q:
请问楼主,这个算法只对单一物体的吗?多个同一颜色的物体呢?还有物体是不规则形状呢?比如中间陷进去一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楼主,这个算法只对单一物体的吗?多个同一颜色的物体呢?还有物体是不规则形状呢?比如中间陷进去一块 ...

是单目标跟踪,而且要求形状规则且单一颜色。我现在正在移植mean shift算法到f407芯片上,如果成功了就能够跟踪复杂物体啦

网友:
图形追踪 MARK

网友:
这个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
很好,正需要这些东西,楼主能将完整工程上传吗?

网友:
这个颜色处理做的很好啊!以前做过失败了!做距离测量!再次学习!

网友:
楼主可以做一个导弹试试

网友R:
可有具体的算法和程序呢???

网友:
强大,这个要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可有具体的算法和程序呢???

程序楼主位就有的

楼主(2013-04-01):
应坛友要求,上完整的工程。硬件是stm32f103vet6+ILI9341+OV7670带FIFO。开发环境是MDK4.12。声明:摄像头的驱动参考自王工的代码。

网友S:
lz这个摄像头带FIFO和不带FIFO做这个实验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S:
lz这个摄像头带FIFO和不带FIFO做这个实验有什么区别

这属于摄像头驱动部分,和这个算法无关。

网友S:
LZ你的这个实验用不带fifo的摄像头做和带fifo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S:
LZ你的这个实验用不带fifo的摄像头做和带fifo的有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网友:
真心觉得牛啊
先顶再学习

网友:
学习学习,留着备用

网友:
可能会用的到,马克

网友:
摄像头闲置了一年多了。看到这帖子,突然想玩一下了

网友(2013-05-17):
不错不错,这个很好玩。谢谢分享!

网友:
很强大  收下

楼主:
以状态机方式改写了下之前写的代码,可读性更加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hsl和rgb就像一个柱坐标,一个直角坐标,用柱坐标可以很容易地解决一类问题,而用直角坐标就会麻烦很多 ...

这个解释很经典。哈哈

网友:
视频追踪,MARK!

网友T:
st7781.h  这个文件在哪儿,楼主能提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st7781.h  这个文件在哪儿,楼主能提供吗?

这个文件不重要,只是提供读屏的那个接口函数ST7781_LCD_ReadPoint,可以自己写的。移植这个算法时只需要移植ReadColor这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个文件不重要,只是提供读屏的那个接口函数ST7781_LCD_ReadPoint,可以自己写的。移植这个算法时只需要 ...

明白了,谢谢
不过,能把ST7781_LCD_ReadPoint代码共享出来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明白了,谢谢
不过,能把ST7781_LCD_ReadPoint代码共享出来就更好了

u16 ST7781_LCD_ReadPoint(u16 Xpos, u16 Ypos)
{
        u16 dump;
        ST7781_LCD_SetCursor(Xpos, Ypos);
        ST7781_LCD_REG16 = 0x22;
        for(dump=4;dump>0;dump--);
        dump = ST7781_LCD_DAT16;
        dump = dump;
        return ST7781_LCD_DAT16;
}

网友:
这个资料比较猛,收藏备用
多谢LZ无私地奉献

网友U:
OPENCV?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OPENCV?实现的?

stm32上手工实现的

网友:
留个爪子,太强大了~

网友:
做图像的真好。

网友:
这个强大,没用各种视觉库,厉害

网友:
感谢亲情奉献,已下载。试试做个人物识别。

网友N(2013-06-17):
楼主v5,我也用f4discovery搭了个板子,移植了你的算法,相当有趣

不知楼主有无兴趣交流交流,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v5,我也用f4discovery搭了个板子,移植了你的算法,相当有趣

可以啊,我的邮箱是chenyudevelop@gmail.com,欢迎大家邮件交流

网友V:
引用 楼主:
可以啊,我的邮箱是,欢迎大家邮件交流

楼主是高手,你这个现在能跟踪任何物体吗,能不能跟踪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是高手,你这个现在能跟踪任何物体吗,能不能跟踪到人

不行,需要改算法了

网友:
肯定要马克的

网友:
好资料,用到时再来细读

网友(2013-08-15):
有具体的实现算法么?

网友:
颜色跟踪,这个不错

网友:
额 用RBT6试过了,参数自己尝试修改,验证好使!!!哈哈  顶一个

网友:
我靠 好厉害啊!

网友(2013-09-27):
使用中..强大

网友:
问下楼主,如果用这个做解魔方机器人怎么样呢?

网友:
标记下   学习了

网友:
正在看广告

网友:
长知识了,入门徒广泛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中的红点就是腐蚀中心,腐蚀算法将从该点开始分别向上下左右四个方向进行读点,若点的颜色符合条件则 ...

哇!  学习了

网友:
有意思

网友(2013-10-31):
好的,我要跟我的小伙伴试一试···

网友:
mark下,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涨姿势,楼主霸气

网友:
我也来马克一个,话说有好多名词都不太懂。。慢慢学吧

网友(2014-01-14):
这个能做个什么好玩的东西,谁有创意的点子

网友:
可以用它来追逐带颜色的球。
奔跑吧。

网友:
这个颜色识别与追踪感觉比OPENCV的还厉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想将该模块扩展一下,使其可以直接利用来RGB数据流来进行颜色跟踪,从而省掉外部扩展的帧缓存,可是暂 ...

好资料,楼主可以考虑下在android上实在。资源应该足够

网友:
好东西啊!好好收藏好,马上就会用到

网友:
很强大,值得学习。

网友:
顶顶顶,给你32个赞

网友:
谢谢,正需要啊,楼主强

网友:
楼主,EasyTrace我再网上搜了一下是网站捕捉技术,这里好像是图像识别,请问我要学习的话哪有EasyTrace图像识别方面的资料啊?
我是新手,刚开始学习32,想放寒假回家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楼主,确定腐蚀中心和物体大小各用了什么图像处理的方法么,我需要查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刚好也在做 ...

请问着用的什么屏?什么板子?什么摄像头??问的有点多哈,,因为我也想做做

网友:
MAKE下   stm32 颜色跟踪

网友:
这方法很巧妙!顶!

网友:
写的好,什么时候也试试

网友:
正在研究。。。 领教了

网友(2014-02-13):
楼主,我现在在试着跟踪可乐雪碧王老吉这类放在白色架子上的灌装饮料,,貌似有些困难,因为不是纯色的,,,

网友:
好东东,暂时用不到收藏先

网友:
一种制式 表征颜色的

网友:
300行,牛,背后的功底老深了

网友:
牛逼,收下了,有空也看看

网友:
谢谢分享,有用到,借鉴一下!

网友(2015-05-30):
很好奇,LZ经常提到的王公是谁。

网友:
请问可以识别几种颜色

网友:
学习学习,最近要做相关的项目

网友:
颜色识别要先空间转换 hsv hsl都可以
识别算法更高级的可以上svm  或者高斯混合模型  非常好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
这个要记录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主程序中调用时序的代码吗?我的邮箱zhenglinyulz@126.com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先收藏

网友:
好厉害,不顶不行呀

网友:
这两天正好在做图像处理的东西,看到这贴在首页真是太有用了

网友:
好东西,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网友:
原来楼主用摄像头取的,如果用专业的传感器可能更好

网友:
很强大,很好,收藏了

网友(2015-08-30):
楼主,您可以解释一下API函数的入口参数的含义各是什么吗?

网友:
楼主,好样的,这类型的还没接触过,mark

网友:
很好的方法,请问有没有颜色识别的摄像机或者由此功能的产品呢,跪求推荐!

网友:
颜色追踪处理。
太棒了,虽然我知道MARK没鸟用。

以后希望用的时候,能来此贴吸精。

网友(2015-10-20):
顶一下,非常不错的资料,谢谢。

网友:
识别速度很快,很准确哦

网友:
楼主能提供一下两块颜色跟踪算法的思路吗

网友:
这个很好,学习了!

网友:
多谢分享~正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绝对收藏,好文章值得研究。

网友:
赞,收藏了,不知道对运动的容忍度有多高

网友(2015-11-20):
先收藏,颜色识别,顶顶顶

网友:
有空试试在F407上跑

网友:
三年前的帖子啊,楼主太强悍了

网友:


网友:
不错,根据腐蚀的思路,自己改到了识别图片有多少个指定颜色的圆形状物体

网友:
做一些基于颜色控制的工程上,还是很有用处的,谢谢了

网友(2016-01-04):
stm32 颜色跟踪

网友:
stm32上实现颜色跟踪,强

网友:
颜色识别

网友:
感觉好高大上啊!比点灯有意思多了。

网友:
收藏收藏,学习一下,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出售新开发板噢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这儿还是比较有趣,顶!d=====( ̄▽ ̄*)b

网友:
好东西,赞,也准备做个玩玩

网友:
mark  在stm32上实现颜色跟踪

网友(2016-04-28):
东西是不错,弱弱的问一句, 这个东西可以应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感觉很高级的,mark,以后要用的话可以参考下

网友:
收藏,这个技术以后能用在什么上面呢?

网友:
能否实现颜色与外形判断

网友:
加个舵机就可以控制图像位置了。哈哈~~

网友(2016-06-20):
已经跑起来了,感谢楼主分享哈哈

网友:
最近有时间看看。

网友:
你那个多目标跟踪的代码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收藏了,有时间试试

网友:
战略mark一下
在stm32上实现颜色跟踪

网友:
谢谢分享,做的非常好啊啊……

网友(2016-07-23):
楼主厉害,估计今年电赛能用得到了

网友(2016-09-07):
引用 网友I:
你的摄象头模块和LZ的模块是一样的哦 都是经过过偶的手的 哈哈   {:titte ...

王工在吗?我在阿莫的贴里看到你的摄像头,有淘宝链接吗?

网友:
大神啊,膜拜,收藏!

网友:
很有意思的项目,顶一下

网友:
赞!日后再仔细看看

网友:
看看代码,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2017-02-19):
mark,感谢博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最近正好在学习颜色识别的内容,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很简单:先遍历寻找腐蚀中心,然后在腐蚀中心处进行迭代。

我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W(2017-06-11):
在室内日光灯下能成功稳定识别,但是放到户外就受光线干扰很大,很多时候识别不到 ,这和选用的摄像头有关吗?我用的是ov7670。还是一些其他原因?

网友(2017-08-03):
卧槽牛逼,大神辛苦了

网友:
记得几年前有朋友问我能不能做一个把色素异常的挑选出来的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其他驱动代码因硬件平台的不同而不同,共享的意义不大。其实现在移植已经很方便了,只需要修改下面 ...

我是和前辈一样用的32,但是调节识别条件,不太会,希望楼主指导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W:
在室内日光灯下能成功稳定识别,但是放到户外就受光线干扰很大,很多时候识别不到 ,这和选用的摄像头有关 ...

前辈,这个阈值和识别条件的怎么去调试啊,我是160*120分辨率,识别的过程中返回的坐标变化不大。希望前辈给点指点。

网友(2018-01-24):
正想学习图像识别的一些内容。

网友:
mark下。非常启发。

网友(2018-03-27):
你们好,请问有做出能够识别红色的程序的了吗?那个HSL值是怎么修改的,识别到一个物体之后,如何能够识别到第二个物体,起点坐标值应该怎么设置啊?刚刚开始学习,还感觉到比较迷茫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个可以 小车识别商用

请问楼主的用于小车成功了吗?最近也在做一个识别光源的小车,能交流一下学习吗?

网友:
好腻骇,M3 就够那么快。收藏!

网友:
这个好玩,mark

网友(2018-05-09):
你好   可以分享一下源码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W:
在室内日光灯下能成功稳定识别,但是放到户外就受光线干扰很大,很多时候识别不到 ,这和选用的摄像头有关 ...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
你好   可以请教你一些问题么

网友(2018-11-04):
引用 楼主:
以状态机方式改写了下之前写的代码,可读性更加好了

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
牛逼,速度太快!

网友:
图像识别,很牛逼

网友(2019-01-23):
楼主牛逼,厉害了角色之一

网友(2019-03-13):
这个真的是太6了,可以做个识别车啥的~

网友(2019-04-17):
LZ我在Windows自带画图工具的调色板里发现不是H  ,S   ,L .是E  ,S   ,L .E说是色调,和那个H(色相)一样吗?

网友:
好牛逼 人工智能啊

网友:
厉害,把算法用到单片机系统上就是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一些经典的图像跟踪算法如SHIFT算法比实时性应该好不少,因为我这个毕竟只跟踪颜色。每帧需要的计算时 ...

期待楼主做一个移动目标跟踪的,针对移动的目标,并定位移动的坐标。

网友:
摄像头有什么要求?

网友:
2012年的帖子今天看上去确有人工智能的味道,顶

网友:
我也mark一下,

网友(2020-08-19):
顶顶,很有意思

网友:
颜色追踪代码

网友(2020-11-16):
大佬牛逼,最近在学颜色识别,来看看

网友:
顶一下,标记

网友:
测试中 感谢大大

网友(2021-01-22):
看了楼主的介绍和原理讲解,值得尝试,希望有机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