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字节无符号二进制 转 十进制BCD码(C调用汇编子程序)

楼主(2012-09-28):
汇编子程序模块:NBYTE_BCD.asm
;========================================================================
; extern void NBYTEBCD(unsigned char idata *pri, unsigned char leni, unsigned char idata *pro, unsigned char leno);
;
; N字节无符号二进制  对应  十进制BCD码字节数
; (N <= 4 )  则 N+1
; (N <= 9 )  则 N+2
; (N <= 12) 则 N+3
; ……

$NOMOD51

NAME NBYTE_BCD                                                  ;模块名

?PR?_NBYTEBCD?NBYTE_BCD  SEGMENT CODE              ;在程序存储区中定义段
?DT?_NBYTEBCD?NBYTE_BCD  SEGMENT DATA OVERLAYABLE
        PUBLIC  ?_NBYTEBCD?BYTE
        PUBLIC  _NBYTEBCD                                        ;用PUBLIC 声明函数为公共函数

        RSEG          ?DT?_NBYTEBCD?NBYTE_BCD
?_NBYTEBCD?BYTE:
            pri?040:   DS   1    ;R7
           leni?041:   DS   1    ;R5
            pro?042:   DS   1    ;R3
           ORG 3
           leno?043:   DS   1
        RSEG    ?PR?_NBYTEBCD?NBYTE_BCD                ;用RSEG 表示函数可被连接器放置在任何地方

;========================================================================
;函数:N字节无符号二进制转十进制BCD码
;输入:*pri
;输出:*pro
;资源:ACC、CY、R0、R1、R3、R4、R5、R7、leno?043
; ROM:59B(包括调用函数时的形参输入)

_NBYTEBCD:
        ;USING        0
        MOV  A,R7
        ADD  A,R5
        DEC  A
        MOV  R7,A

        MOV  A,leno?043
        MOV  R4,A
        ADD  A,R3
        DEC  A
        MOV  R3,A

        MOV  R0,A
NP__0:
         MOV  @R0,#0
        DEC  R0
        DJNZ R4,NP__0

        MOV  A,R5       ;转换(R5)字节二进制整数
        RL   A
        RL   A
        RL   A
        MOV  R1,A       ;计数器
     CLR  C
NP__1:
        MOV  A,R5
        MOV  R4,A       ;循环(R5)次
        MOV  A,R7
        MOV  R0,A
NP__2:
         MOV  A,@R0      ;从高端移出待转换数的1位到CY中
         RLC  A
         MOV  @R0,A
        DEC  R0
        DJNZ R4,NP__2

        MOV  A,leno?043
        MOV  R4,A       ;循环(leno)次
        MOV  A,R3
        MOV  R0,A
NP__3:
         MOV  A,@R0      ;BCD码带进位自身相加,相当于乘2
         ADDC A,@R0
         DA   A          ;十进制调整
         MOV  @R0,A
        DEC  R0
        DJNZ R4,NP__3

         DJNZ R1,NP__1

         RET

        END

使用方法,将 NBYTE_BCD.asm 添加到工程中,在 main.c 中声明后就可以调用,举例:
unsigned char asc[8] = {0x0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unsigned char nz[10];

extern void NBYTEBCD(unsigned char idata *pri, unsigned char leni, unsigned char idata *pro, unsigned char leno);

void main(void)
{
        NBYTEBCD(asc, 8, nz, 10);

        while (1)
        {

        }
}

网友A:
汇编没有看懂,为什么不用C写一个呢,速度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没有看懂,为什么不用C写一个呢,速度问题吗?

用C写这个N字节转换还真不会,
如果你有C写的可否帖上来

网友B:
/*
* @brief  exchange the data to BCD
* @param  *source : the data to exchange
* @param  *target : the data exchanged
* @param  number :        the bytes of source to change
* @retval None
*/
void Tool_ChangeTo_BCD(rt_uint8_t *source,rt_uint8_t *target,rt_uint8_t number)
{
        rt_uint8_t count;
        rt_uint8_t length;

        length = number;
        for(count = 0;count < length;count++)
        {
                if(count%2 == 0)
                {
                        *(target + count/2) = *(source + count);
                        *(target + count/2) &= 0x0F;
                }
                if(count%2 == 1)
                {
                        *(target + count/2) |= (*(source + count)<<4);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brief  exchange the data to BCD
* @param  *source : the data to exchange

这个程序好像是N位十进制 转 BCD码,而不是 N字节无符号二进制 转 BCD码

网友:
我真心不会,只是我只会C,所以才问问.

网友A:
想了一会写了这程序,我还是很菜,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望大家多点指导,口下流情。
#include <STRING.H>
uchar Data[]= {0x0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uchar BCD[]={0};
uchar Four_Bit_BCD (uchar Data)
{
uchar Data_Temp ;
switch (Data)
        {
                 case 0 : Data_Temp = 0x00 ; break ;
                 case 1 : Data_Temp = 0x01 ; break ;
                 case 2 : Data_Temp = 0x02 ; break ;
                 case 3 : Data_Temp = 0x03 ; break ;
                 case 4 : Data_Temp = 0x04 ; break ;
                 case 5 : Data_Temp = 0x05 ; break ;
                 case 6 : Data_Temp = 0x06 ; break ;
                 case 7 : Data_Temp = 0x07 ; break ;
                 case 8 : Data_Temp = 0x08 ; break ;
                 case 9 : Data_Temp = 0x09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return Data_Temp ;
}

void Data_Change_BCD(uchar *Data_P,uchar *BCD_P)
{
uchar i ;
uchar Data_Temp_L,Data_Temp_H;
i=strlen(Data_P);
for (; i>0; i--)
      {
           Data_Temp_L = *Data_P  % 10 ;
           Data_Temp_H = *Data_P  / 10 ;
           *BCD_P = Four_Bit_BCD( Data_Temp_H )<<4+Four_Bit_BCD( Data_Temp_L );
           Data_P++;
           BCD_P++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了一会写了这程序,我还是很菜,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望大家多点指导,口下流情。 ...

好像不对头,比如:
十六进制0xFF = 十进制255,将 十六进制0xFF 转换成 BCD 结果应该是 0x0225
十六进制0x0FFF FFFF FFFF FFFF = 十进制1,152,921,504,606,846,975,将 十六进制0x0FFF FFFF FFFF FFFF 转换成 BCD 结果应该是 0x01152921504606846975

网友A:
BCD码不是用4位的二进制数表示1位的十进制数中的0-9吗?那么一个8位二进制数就是只可以表示0-99咯!
那为什么有0xAA的数据的。不明白,跟帖弄个究竟.理解错,我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D码不是用4位的二进制数表示1位的十进制数中的0-9吗?那么一个8位二进制数就是只可以表示0-99咯!
那为什 ...

1字节(即8位)无符号二进制数:0000 0000 ~ 1111 1111
对应 十六进制:0x00 ~ 0xFF
对应    十进制:0 ~ 255

比如想把十六进制数以十进制显示到数码管、液晶屏……时,
如果小于等于4字节时直接用除法和求余提取就可以,如:
unsigned int n = 12345;
十万位 = n/10000;
万位 = n/1000%10;
……
但如果8字节、……的十六进制数时,上面的方法行不通(keil C51支持最大的整形数据是unsigned long,4字节),这就需要把 8字节、……的十六进制数 先转成BCD

之所以弄这个程序是因为想做等精度频率计,需要公式 fx = (fo * nx) / no,其中:
unsigned long code fo = 22118400UL;
unsigned long no,nx;
运算中为了精确没有用浮点float运算,keil C51不支持double。
(fo * nx) 的积是 8字节十六进制,
(fo * nx) / no 的商是 8字节十六进制,余数是 4字节十六进制

网友:
改成这样不知可以不可以,我都不知用什么来测试这段代码。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croAndConst.H"
uchar Data[]= {0x0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
uchar BCD[]={0};
uchar Four_Bit_BCD (uint Data)
{
uchar Data_Temp ;
switch (Data)
        {
                 case 0 : Data_Temp = 0x00 ; break ;
                 case 1 : Data_Temp = 0x01 ; break ;
                 case 2 : Data_Temp = 0x02 ; break ;
                 case 3 : Data_Temp = 0x03 ; break ;
                 case 4 : Data_Temp = 0x04 ; break ;
                 case 5 : Data_Temp = 0x05 ; break ;
                 case 6 : Data_Temp = 0x06 ; break ;
                 case 7 : Data_Temp = 0x07 ; break ;
                 case 8 : Data_Temp = 0x08 ; break ;
                 case 9 : Data_Temp = 0x09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return Data_Temp ;
}

void Data_Change_BCD(uchar *Data_P,uchar *BCD_P)
{
uchar i ;
uint Data_Temp_1,Data_Temp_2,Data_Temp_3 ;
i=strlen(Data_P);
for (; i>0; i--)
      {
        *Data_P += Data_Temp_3 ;
         Data_Temp_1 = *Data_P  % 10 ;
         Data_Temp_2 = *Data_P  / 10 ;
           if ( Data_Temp_2 > 9 )               {
                                                                Data_Temp_3 = Data_Temp_2 - 9 ;
                                                                Data_Temp_2 = 9 ;
                                                           }
               else Data_Temp_3 = 0 ;

           *BCD_P = Four_Bit_BCD( Data_Temp_2 )<<4+Four_Bit_BCD( Data_Temp_1 );
           Data_P++;
           BCD_P++ ;
          }
if ( Data_Temp_3 != 0 )
      {
           BCD_P += 1;
           Data_Temp_1 = Data_Temp_3 % 10 ;
           Data_Temp_2 = Data_Temp_3 / 10 ;
           *BCD_P = Four_Bit_BCD( Data_Temp_2 )<<4+Four_Bit_BCD( Data_Temp_1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字节(即8位)无符号二进制数:0000 0000 ~ 1111 1111
对应 十六进制:0x00 ~ 0xFF
对应   ...

哦,原来是这样,好复杂呀,不过我在keil51中用过double型数据修饰符,为什么编译器没有报错的。运算正确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好复杂呀,不过我在keil51中用过double型数据修饰符,为什么编译器没有报错的。运算正确 ...

keil51中用double 编译器会自动转成 float,精度只有6位小数,1.23456789 变成 1.234568
调试窗口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il51中用double 编译器会自动转成 float,精度只有6位小数,1.23456789 变成 1.234568
调试窗口如下:

哦,原来是这样,我想再问问你这个是什么软件,不是keil呀,是周立功那个程序编辑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我想再问问你这个是什么软件,不是keil呀,是周立功那个程序编辑软件吗? ...

keil C51 最新版 9.50a

网友(2013-01-06):
很喜欢楼主的态度。。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