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pper cam 生成的转孔文件 为何转孔数少了许多?

楼主(2012-09-28):
这是加载GBL 和GTL 和转孔文件后的图样:

这是转孔列表:

显示有41个转孔,

接下来生成NC文件,

但是为什么下面的的G代码显示 只有5个转孔呢???

是copper软件的缘故,还是设置的问题 ,还是DXP生成转孔文件是就不对???

哪位了解的好心人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PS:新手上路。

( CopperCAM 3 - 25/09/2008 / ISO-Mill Output )
( D:\COPPERCAM\CopperCAM.iso created 28/09/2012 at 22:16 )
( Workpiece dimensions: 55.08 x 55.08 x 1.8 mm )
G00 G90 G94 G71 G40 G54 G80
T3 M06
M03 S8000
G00 F3000
G00 Z2
G00 X8.55 Y42.88
G00 Z0
G01 F60 Z-1.8   //第一个
G00 Z2
G00 Y44.15
G00 Z0
G01 F60 Z-1.8 //第二个
G00 Z2
G00 Y45.42
G00 Z0
G01 F60 Z-1.8//第三个
G00 Z2
G00 X45.13 Y37.3
G00 Z0
G01 F60 Z-1.8//第四个
G00 Z2
G00 X46.4
G00 Z0
G01 F60 Z-1.8//第五个
G00 Z2
M05
M02
%

网友A:
0.6的就是5个,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的就是5个, 没错

这跟刀具参数还有关系啊?那怎么选,才能使G代码里出现所有转孔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跟刀具参数还有关系啊?那怎么选,才能使G代码里出现所有转孔呢?

谢谢,我好想搞懂了,就是一个转头对应一个G代码,

但是,看下面的图:

( CopperCAM 3 - 25/09/2008 / ISO-Mill Output )

0.9的直径对应有31个孔,为啥生成的G代码只有10个孔(我是看有多少个  "Z-1.8",是这样吗?)?

( D:\COPPERCAM\CopperCAM.iso created 29/09/2012 at 00:00 )
( Workpiece dimensions: 55.08 x 55.08 x 1.8 mm )
G00 G90 G94 G71 G40 G54 G80
T5 M06
M03 S8000
G00 F3000
G00 Z2
G00 X12.54 Y15.54
G00 Z0
G01 F60 Z-1.8
G00 Z2
G00 X17.44 Y23.83
G00 Z0
G01 F60 Z-1.8
G00 Z2
G00 X19.98
G00 Z0
G01 F60 Z-1.8
G00 Z2
G00 X22.52
G00 Z0
G01 F60 Z-1.8
G00 Z2
G00 X25.06
G00 Z0
G01 F60 Z-1.8
G00 Z2
G00 X25.54 Y19.54
G00 Z0
G01 F60 Z-1.8
G00 Z2
G00 X30.65 Y29.42
G00 Z0
G01 F60 Z-1.8
G00 Z2
G00 X33.19
G00 Z0
G01 F60 Z-1.8
G00 Z2
G00 X35.73
G00 Z0
G01 F60 Z-1.8
G00 Z2
G00 X38.27
G00 Z0
G01 F60 Z-1.8
G00 Z2
M05
M02
%

网友A:
你是否用的是试用版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用的是试用版软件了

注册了一下,果然就好了,太谢谢了

网友B:
咋注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注册的?

找我发表过的贴子, 有和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