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硬盘出现警告信息!数据还有保障吗

楼主(2012-09-29):
以前用的g450自带西数硬盘,用了快三年了运行上千小时没有任何警告信息,由于电脑被偷了数据一切重来,换了新电脑g480自带希捷硬盘出现警告信息!基本电脑没震没有移动过!!数据啊!!我该怎么办!才一百多小时就出现这飞机!!重新映射扇区数计数出现警告信息!当前数据100阀值100最差30,数据177

楼主:
这硬盘是不是该丢了,能换新的吗?我还能信任希捷吗?

网友A:
出现重映射是出现坏区了,只要数量不继续增加就没问题

网友:
注意希捷固件门~

楼主:
在用就在增加,基本开机就在涨

楼主:
对数据用笔记本组合移动硬盘备份,发现接口crc错误计数为8又是警告,还是西数的蓝盘,才用40多小时!!为什么我以前的笔记本几千小时都没任何错误。是质量问题吗

楼主:
被盗的两块硬盘都是用了很久没事!新的却都是问题,价格还贵

网友:
关注一下,linux下怎么看硬盘健康状态

网友:
我一电脑,台式机,也是希捷硬盘,之前电脑老是假死(用着用着反应很慢),硬盘健康状态两个黄色.换了一个硬盘线,故障解决,硬盘健康状态里的数值也不再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重映射是出现坏区了,只要数量不继续增加就没问题

当时我也是看到这种说法,掉以轻心了,继续用了一段时间,坏区迅速增加,意识到问题后很多数据没法恢复了。

有坏块的硬盘要慎重,尽量少搬动,不要进行长时间频繁读写操作,尤其是对有重要数据的分区。我当时是折腾win8,来回装了两遍后就觉得电脑很卡,当时都忘了有一两个坏扇区的事了,越折腾越不对劲,发觉问题时,最重要的分区已经没法恢复了。

网友:
怎么发现的?系统会提示吗?

网友:
赶紧备份换硬盘,撑不了多久的,我原来的希捷500G也是这么坏的

网友:
楼主运气不好呀,我的G455上的也是希捷的硬盘,用了一万多小时了也没出现坏道

网友:
趕緊備份啊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我联系好了售后去检测,重要数据也备份了!只是备份的那块硬盘也有问题!接口crc检验出现错误计数值为8,使用时间40多个小时

楼主:
软件不是读取硬盘的自我诊断检测的值吗?软件提示的信息是否可信,

这希捷硬盘吱吱声比以前的西数的大,系统偶热出现失去响应,绝对不是资源耗尽,1600 4G DDR3 I5 3210M没做什么高负荷任务
不知到是硬盘,还是系统,或者软件兼容问题,W7旗舰 XX版的大地技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不是读取硬盘的自我诊断检测的值吗?软件提示的信息是否可信,

这希捷硬盘吱吱声比以前的西数的大,系 ...

对,软件读的是S.M.A.R.T.的数据,也只有这个数据可以读,不然要全盘扫描才能查出硬盘有没有问题~~

如果C4、C5不断增加的话,十有八九是磁头问题了,开盘维修要1000+......

这两年内,我周围的同学一共有6个人出现磁头问题,西数希捷都有,今年过年我的也是磁头坏了,换了个日立的......希望不会再坏了

你上面说的备份硬盘的CRC错误应该是硬盘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软件读的是S.M.A.R.T.的数据,也只有这个数据可以读,不然要全盘扫描才能查出硬盘有没有问题~~

如果 ...

在联想用mhdd扫描过,没问题!售后只认这软件的结果!不知道咋搞了

楼主:
我的移动硬盘是放在ssk天火硬盘盒里面的,是硬盘盒有问题?usb线错误不可能被硬盘检测的到吧!决定自己把硬盘对调一下

楼主:
对于硬盘,我是迷茫了!

楼主:
两块新的硬盘全部都有问题!旧的又是好的,可惜被偷了

网友:
新的硬盘都不稳定,不可靠。为了数据着想,还是及时备份数据吧。

网友:
重映射。。。赶紧换新的吧,可以退就退了。。。坏扇区这东西说不准,不一定那天坏区扩散了就完了~我现在的西数有2个坏区看着就不爽,明年找售后换个新的去~至于CRC错误是数据线的问题或者接口的问题,换个数据线应该就好了,而且这个也不会直接影响硬盘本身内部数据的安全

楼主:
换!!都不承认有问题!依靠mhdd数据为准!我觉得smart比较可靠些!这是长时间统计的结果,而且不可修改。买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