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分压电阻请教

楼主(2012-09-29):
考虑AD的非线性误差所以用了几个档位,
但不能利用到AD的满量程,精度很差!

请教有没有什么办法??

输入电压20V分成4个档位

网友:
没听说过有人这样干,一般都是想办法提搞AD的精度,而不是去弄分压电阻
打个比方,楼是从下往上修,没有从左往右修的道理

楼主:
没办法啊!只有10位的AD

网友:
能不能换个高精度的,AD?

网友:
几个相同阻值串联疊接抽頭就是分压点。in----(R)----(R)----(R)----(R)-----gnd

网友:
用过采样技术提高几位分辨率

网友:
换高精度AD吧,想省钱用单片机和运放自己打造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