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PL2303HX的usb转串口,电脑不能识别,麻烦帮忙看看...

楼主(2012-09-29):
最近做个板子,usb部分电脑不能识别,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能帮忙看看?

楼主:
芯片丝印是
PL2303HX
LF11122D
TP49094HD

楼主:
没有人能给点经验吗?或者求一个能用的原理图也好啊~

网友A:
多调试下就可以,原理图应该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调试下就可以,原理图应该没错。

现在是插到电脑上能供上电(废话了)但是根本没有识别到usb设备,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插到电脑上能供上电(废话了)但是根本没有识别到usb设备,一点反应都没有~ ...

焊了两块板子都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了两块板子都这样~

不能识别

1、检查线路有没有连锡和虚焊?
2、确定驱动是装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识别

1、检查线路有没有连锡和虚焊?

没装驱动至少会弹出个未识别的设备吧?现在这个都没有,连线应该没问题,各个脚都量了~

网友:
LZ的8 19 24都没有用吗?

网友B:
电路应该没有总是,注意PL2303HX的TXD应该接单片机的RXD,RXD接单片机的TXD,但你说的电脑不能识别应该不是这个引起的.
换个芯片试试.
给个自己用的电路图

网友C:
usb第4脚未接地。看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D:
usb端子的4脚呢?怎么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第4脚未接地。看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找到原因了,是R50没焊接的缘故,这电阻这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端子的4脚呢?怎么悬空?

找到原因了,是R50没焊接的缘故,这电阻这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应该没有总是,注意PL2303HX的TXD应该接单片机的RXD,RXD接单片机的TXD,但你说的电脑不能识别应该不是这 ...

找到原因了,是R50没焊接的缘故,这电阻这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R50没焊接的缘故,这电阻这么重要?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电阻的作用,建议你仔细看一看usb 的资料。

网友:
这个芯片很怪,你开始只给3.3V电,电脑是无法识别的。先用5V供电电脑识别后,在拨到3.3V电脑又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