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Per22A的AC-DC 两路隔离输出方案设计变压器

楼主(2012-09-29):
目前在自学开关电源,对VIPer22A的AC-DC 两路隔离输出方案很感兴趣。

1、主输出电源可以做的稳定,请问副输出的电压稳定靠什么呢?
2、如图,请问图中开关的电源中的变压器是如何计算的。有什么说法吗?
感谢网友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
副输出的电压是通过匝比来保证的,轻载情况下,副输出电压会高于设定电压。你在论坛搜索“反激式开关电源”相关的字眼,就能找到很多设计资料了

楼主:
谢谢楼上。
上面的元件除了变压器都能直接买的。请问变压是如何采购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上面的元件除了变压器都能直接买的。请问变压是如何采购的。谢谢! ...

变压器需要你自己设计参数然后交给厂商定做

楼主:
呵呵,我这个半调子还真没搞过变压器。Out了,惭愧啊!

网友A:
输出两路互相牵制的问题比较麻烦,首先就是减小漏感,但是因为工艺和成本限制不能做很小,尽量把输出功率大的部分放到光耦反馈上面,另外就是加固定电阻负载稳定输出,图上的R2,R3就是这个作用,电流越大越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两路互相牵制的问题比较麻烦,首先就是减小漏感,但是因为工艺和成本限制不能做很小,尽量把输出功率大 ...

R2是复杂,R3不是,R3下面哪个节点是没有的吧.

要求高的,会加双路光耦反馈,能在单组负载验证超载时加入正反馈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热心解答.看来我得恶补一下了。看得出楼上两位都经验丰富,功力了得。还请帮个忙推荐—下书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