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1100发送100个字节怎么操作,请教

楼主(2012-09-29):
因为CC1100的缓冲区是64BYTE,我想最大发送100个字节而已,不知道怎么发送;还是接收端接收100个字节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gdo0和gdo2结合起来中断发送,根据fifo阀值来操作,最大可支持到255字节
接收也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o0和gdo2结合起来中断发送,根据fifo阀值来操作,最大可支持到255字节
接收也类似 ...

国庆回来忘记了看了,我的GDO0用6,GDO2用9,怎么根据FIFO閥值来发到100个呢?我愚钝

网友B:
TRX阈值到了会来中断。来了中断后你向/从TX/RX FIFO写/读数就OK了。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自己的应用程序做一个MAC层,单包数据不超过64字节,但是MAC层做拆包或者重组。反正很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X阈值到了会来中断。来了中断后你向/从TX/RX FIFO写/读数就OK了。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自己的应用程序做一 ...

感谢jetlib的回答!假如你的GDO0用模式6,那么你的GDO2应该用模式几呢?

网友:
gdo0配置为 同步字到达中断
gdo2要动态配置,接收时配置为超过阀值中断,接收时配置为低于阀值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jetlib的回答!假如你的GDO0用模式6,那么你的GDO2应该用模式几呢?

cc1100太弱,我用si4432,性能非常优秀,不是cc1100能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庆回来忘记了看了,我的GDO0用6,GDO2用9,怎么根据FIFO閥值来发到100个呢?我愚钝  ...

哦,另外你说的GDO2的问题,我还真不知道,因为cc1100当时用的不够深入,现在也早忘了。我当初做产品评估过好几家的RF,包括adi的、台湾笙科的,TI的,silabs的,最后还是选了silabs的,并且开发了自己的无线协议栈(基于自己的OS,呵呵),支持星形网络。性能非常优秀,通信的实时性在3s以内,四节南孚电池工作至少2年吧,,最大100mw射频,所以强力推荐。

网友(2013-02-18):
我要做超过255长度的 收发,用的CC1121芯片,楼主做得怎么样了?官方有一些参考代码,我移植到STM32上,变长的可以实现,无线长度目前很头痛。。。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cc1100的中文资料网上很多,楼主可以找找,你的问题文档上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