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数据包的问题

楼主(2012-09-29):
#define DCMD_UP           0x01  //命令码:UP
#define DCMD_DOWN         0x02  //命令码:DOWN
#define DCMD_RIGHT        0x03  //命令码:RIGHT
#define DCMD_LEFT         0x04  //命令码:LEFT
#define DCMD_INTO         0x05  //命令码:INTO
#define DCMD_EXIT         0x06  //命令码:EXIT
#define DCMD_CONTROL_1    0x07  //命令码:CONTROL_1(发炮1)
#define DCMD_CONTROL_2    0x08  //命令码:CONTROL_2(发炮2)

#define  DCMD_CHECK_KEY        0x09  //命令查键
#define  DCMD_BACK_MONEY       0x10  //命令退币
#define  DCMD_BACK_LOTTERY           0x11  //命令退彩票
#define  DCMD_LED              0x02  //命令LED灯     以上的值都要装入TxBuf_6中,

/////////////////////////要发的数据包的格式///////////////////////////////////////////////
typedef  struct PKT_PARITY
{
//        UINT8 TxBuf_0[1];                      //包头 开始位
        UINT8 TxBuf_1[2];                       //机器位  固定值
        UINT8 TxBuf_2[3];                      //命令字长度(从下标到结束)
        UINT8 TxBuf_3[4];                                     //  内容 (0-255)
        UINT8 TxBuf_4[5];                                  // 内容 (0-255)
        UINT8 TxBuf_5[6];                                  // 内容 命令位
        UINT8 TxBuf_6[7];                   //=GetCheckSum(TxBuf,6);//校验
        UINT8 TxBuf_7[8];

}DCMD_UP;DCMD_DOWN;DCMD_RIGHT;                 //123行报错?
        DCMD_LEFT;DCMD_INTO DCMD_EXIT;
    DCMD_CONTROL_1;DCMD_CONTROL_2;
    DCMD_CHECK_KEY;DCMD_BACK_MONEY ;            //成员
        DCMD_BACK_LOTTERY;DCMD_LED;

//////////////////////////////////////////////////////////////////////////
上面一段代码有错吗,我在编时提示STC12C5A60S24.C(12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0x01'
怎回事呀,请教......

网友A:
不搞错才怪呢。一堆数值加个分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搞错才怪呢。一堆数值加个分号是什么意思

我那样试过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