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的AMCNC-02 开箱报告

楼主(2012-09-29):
昨天晚上查询得知下午五点半就到济南了,于是今天一早电询,得知还没有分转;
9:45得知已发车,于是让同事开车去德邦办事处等着…… 40分钟的等待后,提到了…… 可能是长期的工作压力吧,德邦的工作人员也是有野蛮的地方(谁家的物流快递也避免不了)……

向莫大致敬…… 另设备结构件之间是超声波焊接的?

向莫大提的要求:
1.电气箱内、工作平台的眼内有塑料屑,不符合莫大严谨的态度;
2.能否公开工作平台的机械图纸——我想自己做夹具,自己测量不如莫大公开,广大网友们也能省些事;

PVC结构的02机,获得同事的一致好评,很好……

祝光大网友们以及莫大及各位台前幕后的同学们中秋快乐吧……

工作台的尺寸是330×320mm,准备做个护罩以免碎屑飞溅,静候莫大的孔尺寸图;

另,现在正在设计压块、压板 —— 尽量一次搞定。

楼主:
雕刻机开孔视频

应网友要求 上视频

1.雕刻机放在单腿支撑的桌面上;
2.塑料盒用导航仪的硅胶垫固定省去了双面胶——申请专利;
3.塑料盒固定的不算平整,声音大的一侧就是高的一侧;

网友A:
恭喜阿,看上去02是个大家伙,呵呵。

你放在那个单边腿的桌子上,权宜之计吧,跑起来肯定不稳,噪音也会大。

网友:
如果照片多点,这个可以有

网友B:
多来一点照片吧。

网友:
我猜是PVC专用胶水粘的
--------------------------------------------------
向莫大致敬…… 另设备结构件之间是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
看在眼里。。。。

网友C:
刚想上照片。。。好吧,你领先了,我的才打开,累死了。。。

网友:
真的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阿,看上去02是个大家伙,呵呵。

你放在那个单边腿的桌子上,权宜之计吧,跑起来肯定不稳,噪音也会大 ...

下午忙的差不多了 提前放假了 我一个人 抱着就先放那个桌子上了,回头再专门做个台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02机比01机大了整整1倍啊。。

02机的速度是5000mm/min,  是01机的10倍。

  嘿嘿 莫大选择02,要不01机不给配XYZ的步进电机 ,我自己配交流伺服就行……,哈哈……

中秋快乐、国庆好好玩…… 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来一点照片吧。

更多照片和雕刻结果请 在10.7关注……

网友E:
楼主也是济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也是济南的啊

嗯 济南滴 新沙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支持。

1.  我们没有预料到大部分客户都要求快速发机,24小时内发出几十部02机,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

呵呵 莫大真客气,已经很惊喜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更多照片和雕刻结果请 在10.7关注……

这次02机送了什么配件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想上照片。。。好吧,你领先了,我的才打开,累死了。。。

嘿嘿,搬着确实挺沉 —— 前天才做了15个仰卧起坐就受不了了…… 今天肚皮还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次02机送了什么配件阿~~~

铣刀 还是钻头 一小盒(10根还是多少来着?)

数据线(25针-25孔) 一根(稍短一点……);

电源线 一根(目测国标线)

呆扳手 两把(er11--1/8寸夹头拆装钻头用)

对刀块 一只(含做好的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猛男!

毕业时体重94斤,现在稳定在140斤……
朋友看不下去了,刚送我一台健身机做仰卧起坐……

其实上学的时候,很壮的,曾经找人单挑引体向上:你做多少个,我比你多做10个…… 他做了15个,我做了25个就下来了—— 不想浪费体力,因为已经赢了

网友:
刚想说来着,确实留意到,第二张图包装得像一个人坐在那里。
结果一看后面的回复,“佛像”果然更准确些。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刀 还是钻头 一小盒(10根还是多少来着?)

数据线(25针-25孔) 一根(稍短一点……);

看来这次都这样了,少了垫板相关的配件

网友H:
也秀秀我的JJ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秀秀我的JJ

你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台子……

回头让车间焊个带轮子的工作台?呵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羡慕楼主,  02机的尺寸指标、速度指标很诱人,  买到02首批机器的朋友们很划算啊,  当然,  收到01机器的朋友也很幸运。

我前些天用中月机器(pcb专用),给小盒子开孔、雕刻汉字,真是很辛苦啊,盼01,阿莫站长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台子……

回头让车间焊个带轮子的工作台?呵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哈哈,我这个是放34寸CRT彩电的电视柜,把彩电丢到不用的洗衣机上去了。
说来也巧,JJ的4个橡胶脚刚好落在台面内,不多不少,就好像为JJ量身定做的一样,放上去四平八稳,纹丝不动。

网友I:
More Picture and video?

楼主:
引用 网友I:
More Picture and video?

coming soon after Oct 7

网友:
你们的6个方向限位都正常吗?
我发现Y+的限位似乎有些问题
撞上的同时才触发限位

网友:
口水忍不住掉下来了。我的01JJ还没有影子呢。在换与不换02JJ的犹豫中机会也错失了,阿莫现在也不容许换02JJ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台子……

回头让车间焊个带轮子的工作台?呵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轮子要能自锁的。

网友:
期待楼主小试牛刀,来个体验报告~~~

网友:
恭喜楼主一下。

网友:
精品机器

网友:
哎呀好漂亮,难道我要再搞个02吗。还是等4轴的再看看了。。。。2台总觉得有点浪费。何况还有03.。。。。

楼主:
呵呵 电子产品 越早用 越早享受……  个人观点 愤者勿喷……

网友J:
白天忙其他事情了,到晚上才上来看到,来晚了
不过,明天已经安排满时间了,10月第一天,就不打搅lz了,过两天没那么忙了,再联系
我是想看看实物,然后决定是否继续坚持3900的01机,虽然我不是等得最久的,但一晃也接近三年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更多使用评测

网友:
来点详细的使用报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白天忙其他事情了,到晚上才上来看到,来晚了
不过,明天已经安排满时间了,10月第一天,就 ...

呵呵,今天 带着老人和孩子转了一圈,本来担心的拥堵没有出现,看来,大家都到高速公路上了……

老兄可以在10.7 之后随时联系我……

网友:
不错,等楼主上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今天 带着老人和孩子转了一圈,本来担心的拥堵没有出现,看来,大家都到高速公路上了……

老兄可 ...

我不去添堵,在家休息,哈哈
感谢兄弟,节后联系

楼主:
呵呵 无聊的过了3天假期了…………

网友:
Please take more video.

楼主:
傻了一下,Z轴下降到限位了,又下降了一下,结果,在台面上戳了个小坑……

网友:
02的机主也可以看看01的教程,刀柄尽量全部没入夹头。。。。。。。。

网友:
碰到难免,不要介怀。

每个伤疤,以后你都认得出来了,有故事的。学习和使用,这正是CNC的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加工中心,刚开始使用,就被我误操作撞坏了四个(两对)推力轴承,花了4000大元才修好(自行修理, ...

是啊,能从事故中汲取教训,学费就没白交.

网友:
对呀,学费是必须交的。呵呵。不过机器能创造的远远不止这些。

网友:
我发现对刀块的夹子可以不用(不用夹到主轴上)。因为主轴本身就是接地的。不过还是请大家自行验证昂。至少我的机器是这样的

嘿嘿。此法不建议所有人使用,因为会有一定的风险的。请大家注意。

网友:
这个我会注意,每次对刀前都会用对刀块碰下主轴线试验下的。嘿嘿。此法不建议所有人使用,因为会有一定的风险的。请大家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应该也没有多少风险,不用夹子我们从来没有测试过接触不好。

只是设计上我们需要严谨,所以才有夹子 ...

看到了,阿莫的用料还是很足量的。嘿嘿。希望阿莫能开个贴发些02机的使用经验,方便大家学习。

楼主:
简单步骤:
1.用artcam生成g代码;
2.mach3导入G代码;
3.手动将刀头定位在原点——就是你artcam中定义的到的初始位置 XYZ三个方向都要弄好;
4.mach3 xyz3个坐标清零;
循环开始即可……

网友(2013-02-01):
> 每部机我们均经过老化及实际雕刻精度测试,最后才封上电箱,清理不周会导致有些塑料碎屑,多多包涵。

Have you tried using vacuum machine or compressed air for cleaning?

网友:
>应网友要求 上视频
>1.雕刻机放在单腿支撑的桌面上;
>2.塑料盒用导航仪的硅胶垫固定省去了双面胶——申请专利;
>3.塑料盒固定的不算平整,声音大的一侧就是高的一侧;

For milling the two holes, why not use one step on z axle rather than multiple runs, it will save time.

楼主:
有吸尘器专门洗尘……

网友(2013-12-22):
For milling holes for plastic enclosure, AMCNC01 is better than 02 since it is made of alumin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