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ADC差分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2-09-29):
看了下MEGA16的内部ADC结构,如下图:

对于这个差分输入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如果NEG(负)输入比POS(正)输入大,既两个输入想减为负,那会是什么样的输出呢?10倍增益放大器是单电源供电的啊,应该不能处理负信号吧。或者说差分输入的时候必须正输入比负输入电压高,保证两者想减大于0,但是这样也不对,因为MEGA16对差分电压的编码有负值,如图:

也就是说这个正输入减去负输入可以是负的,那这个减法器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啊(单电源供电减不出负的,如果为负,就截止)?

网友A:
在深度负反馈电路中,放大电路P、N电位近似相等输入端近似短路,称为“虚短”。运放会保证两个输入端电压基本相等,有一端的电压比另一端低,就拼命拉低另一端,拉高这一段。负电虽然体现不出来,但是效果还是能提现出来的。

网友B:
实际上里面的PGA并不是一般的晶体管放大,而是开关电容方式,
用开关,在时钟的控制下,将电容接来接去,用电荷重新分配方式实现放大和比较器功能。

楼主:
LS能说得详细点么?在MEGA16的芯片资料上看到这么一句:图1的ACLK 输入以开关电容滤波器方式实现的增益的时钟信号,开关电容滤波器我以前也见识过,用电容来模拟增益电阻达到可变增益。但是对于负压这一块还是不懂,楼上能给点资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里面的PGA并不是一般的晶体管放大,而是开关电容方式,
用开关,在时钟的控制下,将电容接来接去,用 ...

LS能说得详细点么?在MEGA16的芯片资料上看到这么一句:图1的ACLK 输入以开关电容滤波器方式实现的增益的时钟信号,开关电容滤波器我以前也见识过,用电容来模拟增益电阻达到可变增益。但是对于负压这一块还是不懂,楼上能给点资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深度负反馈电路中,放大电路P、N电位近似相等输入端近似短路,称为“虚短”。运放会保证两个输入端电压基 ...

再深的负反馈也输出不了负电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深的负反馈也输出不了负电压吧。。

输出肯定是不能是负的,但是输入是可以的。

网友:
要测量负的输入,就是多加一个正得偏置,比如2V,然后得到输出1V,那么就能测得输入是-1v

楼主:
觉得还是蛮难理解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测量负电压分两种情况:1,将负电压用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变成正的。2,使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将电压抬升至正的。但是有一点点的不同,第一种可以测得的电压范围是-VREF至VREF,第二种是(-VREF/2)至(VREF/2),如果按照图2的这种情况,我觉得AVR内部应该是采用了方法一,我怀疑内部有DCDC反压器。但是芯片手册上又有这么一句:当切换到差分增益通道,由于自动偏移抵消电路需要沉积时间,第一次转换结果准确率很低。用户最好舍弃第一次转换结果。于是我就纳闷了。强调一句:我也不想钻牛角尖,只是在学习差分ADC时碰到这个问题,觉得阻碍我学习了,所以提出来。傻孩子和马老师能来答疑一下么?

网友C:
M16 好像不同增益ADC分辩率不同的   X1  10位  X10 9位    X100只有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6 好像不同增益ADC分辩率不同的   X1  10位  X10 9位    X100只有8位

这个我知道啊,我是说输入电压,在X10之后输入到差分器的那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