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设备的红外遥控开关

楼主(2012-09-29):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一个电源供电的设备处于快速旋转的机器上,因不需要长期工作,而且是电池供电,所以想到了遥控开关让其需要工作的时候开启,不需要工作的时候关闭,达到省电。

我想到一个是用红外控制继电器的方法,来关断整个单片机的工作,但是继电器的功耗也很大,那这样遥控是否还有意义?
第二种就是让单片机处于睡眠模式,但是单片机处于睡眠模式的时候,计时器等资源不工作,只有中断,按键等能让单片机退出睡眠模式,是否就不能对红外信号进行解码?

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高手?求解,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唤醒后解码。
有信号→接收脚下降沿中断唤醒CPU→开始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唤醒后解码。
有信号→接收脚下降沿中断唤醒CPU→开始解码→……

谢谢!这个思路不错!
请问下,唤醒出来,再解码,中间是否来得及解码?

是否有别的遥控方式?

网友B:
红外的接收头在收到信号的时候 刚好会有下降沿 平时掉电模式 下沿中断唤醒 因为遥控器按一次键 会重复发出指令的 等待下次指令在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的接收头在收到信号的时候 刚好会有下降沿 平时掉电模式 下沿中断唤醒 因为遥控器按一次键 会重复发出 ...

谢谢,可是又出现新的问题,这种唤醒模式导致单片机不能进入睡眠模式。
因为任何信号都有下降沿,都会把它唤醒。
你有遇到过这种需求么,只有一个管脚,相同的信号,但单数次是让它睡眠,双数是让它唤醒。
可是我逻辑这么想是通的,可是这么一些,要么无法进入睡眠,要么无法唤醒,不能同时完成。
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又出现新的问题,这种唤醒模式导致单片机不能进入睡眠模式。
因为任何信号都有下降沿,都会把 ...

这个不可能 因为睡眠和唤醒是由单片机内置硬件模块控制的 只要有下降沿 就会唤醒 你说的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除非在外面再加一些逻辑电路 或者另一片低功耗单片机负责解码 给主单片机唤醒信号

网友:
看你用什么单片机了,51核的掉电模式下是无法用中断唤醒的,一直想不通这51核的掉电模式怎么用,只有复位唤醒有什么用,其他核的有中断唤醒睡眠模式,但要考虑有没有必要,因为红外接收头无信号时也达到几百ua的电流的

网友A:
使用环境有很多38KHz红外信号?你整天按遥控器?

有信号
  ↓
唤醒CPU
  ↓
解码 →(解码失败 或者 是干扰信号)→ 重新睡眠
  ↓
  ↓(解码成功)
  ↓
执行遥控命令
  ↓
任务完成 重新睡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环境有很多38KHz红外信号?你整天按遥控器?

有信号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思路,现在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