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tag可以和单片机通讯,编写和单片机连接的存储器吗?

楼主(2012-09-29):
用atmega32想往一个存储器里写字库,可以用jtag吗
或者说能用什么方法编程这个存储器(没有专门的编程器)

有一定基础,应该可以写上位机,但是不知道怎么调用

网友A:
会上位机 不啥不用串口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上位机 不啥不用串口通信

因为先学的软件,所以有点懒得弄硬件。
要是有现成的电路图或者原理图也行,有吗?

网友:
既然是弄软件的,把字库通过串口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再写到存储器里面不是更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