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三极管H桥和防短路设计原理图 并求高手解释下

楼主(2012-09-29):
求高手指点一下  A处高低电平 怎么就引起H桥的 一个方向上的导通了呢
还有那个防短路设计没太顺明白   先谢大家了

网友A:
A       A'        电机
0/Z    0/Z      停止
1       0/Z      转
0/Z    1         反转
1       1         短路
其中“Z” 表示 悬空 或者 高阻

防护电路作用 就是 禁止 A、A'出现1、1的情况,其实没必要用与非门,只需再加1个NPN三极管和1个电阻就能起到防护作用

网友(2014-12-06):
引用 网友A:
A       A'        电机
0/Z    0/Z      停止
1       0/Z      转

加1个NPN三极管和1个电阻就能起到防护作用------------加在哪?????

网友:
这个楼主是哪不明白呢??好像没有难理解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