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的AMCNC-02开箱报告

楼主(2012-09-29):
好重
好难拆

因为电脑没有就绪,所以试了下手动控制
主轴:低速和高速声音很小,中速时有些大
XYZ:手动模式下限位开关触发时只报警不停止,Y+的限位失灵,撞上同时才刚刚勉强触发报警,其他5个方向的限位都正常工作,一般都是只剩下1mm时才触发
个人感觉这个余量可以更大些,这次的Y+限位无效就可以避免了

楼主:
看了下送的刀,似乎是2个V刀+8个钻头

楼主:
翻出家里的旧电脑...发现还开不了机了,,,清理了半天灰尘,总算能用了
P4 1.8G
win2003
1G DDR266
运行了一段代码
主轴手动速度中间位置运行了大概1个小时
温度似乎接近50度
出去吃饭了
有空再作测试

顺便问下,台钻用的麻花钻可以当镗刀用吗

家里翻了半天只找到一枚3.2的直柄麻花钻

楼主:
发现驱动侧风扇没有转
对比了下
电源侧风扇的电源线是插在主板上的
这个,线到后面去了,
是忘了插了?
还是直接焊在后面+温控?

楼主:
呵呵,那我就放心了,话说,这么小的风扇,风还真是不小

网友:
阿莫回答问题这个耐心细致啊,态度很赞啊。

网友:
cool  耐心细致,态度超赞。

楼主:
早上起来试了下高速铣平面
当然,只是空转
好吧,因为不熟悉mach
触发了一次限位

然后发现
高速移动时,整个工作台有很大的冲击
mach里改为精确停止后
冲击明显小了
速度似乎变化不大
不过,铣平面本来就没有多少转弯点

各位使用时不妨考虑下在高F值时开启精确停止

网友:
这次的包装的像个佛像,一个人抱上4楼好重。

楼主:
手贱
看到C盘空间不足了就想扩大些

然后找来软件
然后调整分区
然后蓝屏
然后U盘启动,失败
然后刻盘
然后发现数据彻底没了
然后找安装盘重装系统
然后只找到XP的ISO文件
然后刻完盘塞进光驱
然后听到飞机起飞的声音
然后光盘拿出来发现已经变成毛玻璃了
然后再刻盘
然后塞进另一个光驱
然后开始安装XP
然后拆坏掉的光驱
然后发现不知道哪里的弹簧掉了
然后正好吸在光头旁边的磁铁上
然后出门散步
然后回来时发现还在格式化中
然后果断中止安装
然后引导到PE用DG修复硬盘
然后发现大量坏扇区
然后还在检测中

睡觉了

放了很多年没用了的电脑果然问题多多

网友:
确实是速度很快,加工力度很大。 昨天试了下很强大。

楼主:
电脑终于又能用了,但是硬盘明显处于挂掉的边缘...
好吧
先来熟悉下性能
手上能用的只有送的V刀和一段10cm*1cm的木头
生成了一段铣平面代码
运行着玩
实际下刀大概在1mm左右
F值200,主轴5000转

然后开始运行了
发现一些问题
1、软件设置5000转时明显主轴转的非常慢,而且很没力,铣过去碰到木头的黑黑的节的时候竟然可以发现转速降低。。。
2、然后试着提高转速,发现最高只能到10000,此时转速还是很低,软件里要怎么设计才能达到主轴的最大转速?
3、然后切换到手工模式,旋钮大概在2点钟方向,此时倒是很有力的感觉,F提高到300感觉还行,只是震动似乎有点大,也许是V刀不适合下刀太深?
4、运行了20分钟,发现主轴温度已经很高了,赶紧找出风扇,对着吹
5、今天下午总共连续工作了近40分钟,虽然后期加入了风扇,但是很难对着吹(因为主轴在跑来跑去),到最后手已经捏不住了,实验结束
6、电源板出风微热,控制板出风没感觉,关闭电源后发现电源板3个LED灯的最下面一个还是亮着(似乎只要电脑开了就会亮?)

网友A:
02的主轴跟01一样,也是10000转最高吧。
F200太低了吧,02可以F5000的,起码试试F2000的表现。
建议给主轴加风扇,我的01机自己加了一个风扇,明显降温效果好很多
01有个LED灯,只要接着并口连上电脑就会亮。

楼主:
刚装好artcam8
试着建立了一个区域清理的刀路
好吧
问题来了
第一次运行,主轴转速成功加到最高(至少是很高)
然后运行到中途就是时高时低了。。。
吃完饭,第二次运行
主轴干脆不转了,不过运行到中途倒是时不时地启动个几秒。。。
不死心,第三次运行,主轴从头到脚没有动过。。。
手动模式主轴没有问题

电脑是很老的破电脑
电源是2线插座拖过来的,所以没有地线,雕刻机和电脑共用一个插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的主轴跟01一样,也是10000转最高吧。
F200太低了吧,02可以F5000的,起码试试F2000的表现。
建议给主轴 ...

谢谢你的建议
我会好好研究下怎么加风扇
02因为都是PVC材料
似乎散热难度比01高很多

关于F值,主要是没有合适的转速、刀、材料的组合,所以比较保守
刚才又试了下
V刀+最高转速+下切1mm+木头+F1000,顺铣完全没问题,但是逆铣似乎有麻烦(也许V刀本来就不适合逆铣?)

网友B:
恭喜楼主。
限位触发是给控制板一个信号?还是直接断开步进电机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
限位触发是给控制板一个信号?还是直接断开步进电机的电源? ...

给控制板一个信号
机器自带的控制板并没有自动停止功能
不过在配合MACH等软件时倒是可以实现触发限位时自动停止功能

楼主:
好吧,意外啃了一次铝。。。

试着用artcam雕一条蜥蜴
选的XY+45度,Z轴分层
出来一个刀路文件5MB多

好吧,开始雕了
中途发现原点没算好,都雕到木头外面去了
停止手工调整了好几次

好吧,问题出来了
在铣完一层,准备回原点铣下一层时,意外发生了
本来应该是Z抬高,X不变,Y回来(原点左下角,一层结束是左上角)
结果什么都没动,直接以左上角为原点开始继续加工下一层

昨晚那次发现不对后马上停了
然后重新开始,然后想着睡觉了,怕机器出意外,就在mach里停止着,准备第二天一早继续
早上起来继续雕
吃完早饭去看,门外已经听到声音不正常
果然,原点又飞了,而且还是飞到了左上角
然后,这次是第3层时出问题,所以现在是一次性下刀2.2mm!外加零点几的铝层。。。。
好吧,V刀的尖已经明显变大了,估计是报废了

总结一下,昨晚出问题是在雕第2层时,早上出问题是在雕第3层时,都是在前1层有过停止,紧急停机这类操作,然后再下一层就出现了原点漂移(mach界面里看起来一切正常,实际原点确实是飞了。。。)
太怪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提醒一下:

1.  不接地线如果损坏设备,或发生人员伤害事件, 我们不会负责任。

想来想去,问题应该和地线有关
然后找来一个三线的接线板,重新从墙壁插座拖出来一路电
好吧,测试了下,主轴电脑调速完全恢复正常了,至少现在是正常的,从1000转到10000转,有明显的变化
然后也知道了,前几天所谓的5000转无力,其实当时也就1000转左右吧
长期稳定性有待观察
然后手痒,拿出万用表量墙壁的电压
结果是:
火-零=240V
火-地=120V
零-地=120V
万用表坏了?
万用表一根表笔插进去
另一根拿在手上(当然,是拿着表笔塑料部分)
电压也有几十上百的。。。
迷茫。。。

网友:
存钱中,口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来想去,问题应该和地线有关
然后找来一个三线的接线板,重新从墙壁插座拖出来一路电
好吧,测试了下, ...

看到这儿,我也迷茫了。

楼主:
迷茫中,看来要检查整个房子的供电线路了。。。。
增加了一段没接地的地线理论上不该有任何效果?

网友:
楼主,零对地有120V电压,很危险的。

楼主:
非常感谢阿莫德耐心解答

检查了一圈家里的一些插座
地线似乎大部分没问题,个别不太好测量到
零-地电压似乎偏高
普遍在5~10V,需要继续检查
至于火线零线的左右位置是乱得很

好吧,这次完全是人为事故
这个插座是单独引线的
结果,BC电工在中途安装空开时把地线给剪断了
真是无语中。。。
直通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剪断

平时只关心弱点的布线,忽视了强电,不过确实也是欠缺强电的知识,难得最近单位机房建设,也只是稍微学到了一点点

进线是三相四线,经过3个单相电表,据说这一段是供电局接的,不过看看似乎挺乱的,线粗细也不统一,暂时还没找到接地线在哪里,应该是直接去地下了

wocao!还真有几个插座的地线也有问题...
一圈下来,发现测量卧室里的台式机用的接线板又出现了熟悉的120、120、240。。。
万用表还没法直接测量墙壁插座。。。插进去没反应。。。
明天换个插线板看看,一段段排出故障了

网友:
真替楼主捏一把汗。
认认真真将家里的线路理一遍吧。
自己不懂得话,花钱找个师傅来也是值得的。前提是要找个负责任的。

网友:
正在装修房子。为了房子物业不提供地线,将混领土框架砸开。直到看到钢筋,将地线接在钢筋上。你也可以找找看能不能看到你们家的钢筋。

网友:
羡慕中,等“米米”不紧张也定一台02机,阿莫不但注重质量,还很耐心!!有问必答

楼主:
又是一周过去了
地线问题解决了
taobao上买了几把铣刀
买了些压克力板
买了些代木
继续熟悉机器中
工作台面的垫板还没着落
所以还没发真正的做什么东西

买了5把刀,2把应该是双刃铣刀,2把应该是单刃铣刀,还有一把怎么看都是钻头。。。

测试用是一块比较硬的木头
试了下1mm和1.5mm的平底铣刀

主轴转速最高,F500,下刀0.5mm
运行很正常,声音不大
加到F1000或者下刀1mm时感觉已经有些勉强了
试过下刀2mm,不管给进多少慢都不正常
看来这类刀具只适合小的下刀量
至于给进速度应该与主轴有关吧

铣平面的结果是摸上去挺滑的。。。

至于MACH3控制主轴转动的问题
还是不正常
一开始以为好了,试了几次又不转了
怪怪的问题,不知道是雕刻机还是电脑问题

不知道MACH3里面怎么用键盘微调对刀(铣平面时要求不是有XYZ3次对刀嘛)
键盘的方向键一按就以F5000的速度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下 [   或]  可调整键盘控制速度。

按 tab 键可看到调整百分比。

非常感谢哦~~~~

刚才出门了一趟
回来又试了下机
当时出门时是把雕刻机电源关了
电脑没关,一直开着mach3
回来后马上试了m3 s10000
果然主轴又开始转了
不去理它
过了几分钟后
主轴速度开始不稳定了

然后测试新的刀具
这次是3.175mm的单刃铣刀+410号粉红色代木
最高转速+F1000的顺向速度+1mm下刀
手工写代码铣了个小平面
好吧,一开始是F500的速度
飞屑到处都是
马上搞临时围栏
然后没问题了
提速,F1000
飞屑更高了
暂时就这样了
看来要搞一个和01机类似的刷子围起来
听声音,F1000远不是极限

铣出来平面基本上来说是平的(刚拿到刀还以为底是尖的呢),但是刀走过的纹理可以摸出来有凹下去一点点地细线

楼主:
对着大块的代木发呆了很久
突然醒悟
还需要个锯子什么的
貌似这东西和台钻差不多
小体积根本没有好东西
麻烦啊
上次买的微型台钻还在当摆设呢
难道这次还要去搞个微型台锯?

楼主:
taobao搜索了半天
突然看到有雕刻用锯片

这不就是以前买电摩套装时送的配件嘛
赶紧翻出来
还不错正好能用
没想到转起来精度还很不错

照片是切割下来的一块小代木
体积应该是3mm*13mm*50mm

结论
某些场合还是勉强可以用用的

楼主:
又是一周
taobao买了套小锯片
可惜最大只有50mm的直径
到手拆开试了下44m的锯片,厚度0.8,至少切割410代木很轻松,下次试试看木头
金属估计不指望了
另外继续买了些刀具
至少现在手上有
单刃铣刀
双刃铣刀
圆底双刃铣刀
平底尖刀
圆底尖刀
三棱尖刀
玉米铣刀
额,大类似乎差不多了,可以逐步熟悉刀具特性了
发现买刀具也是个烧钱的大头
还不知道买来的是真货假货
拿来一把20度0.4的圆底尖刀试着雕了小东西
40x40mm,1mm深,偏置1mm,公差0.025,F600,顺铣,一次下刀雕刻完成
多少时间没看,好像挺快的,几十分钟吧
外面那圈深坑是后来想到了,重新制作刀路,用4mm超长铣刀铣出来的
感觉上中途换刀具的话,除了Z轴麻烦些,XY应该没有位移的
额,不知道什么算顺铣,什么算逆铣
似乎我这里artcam要选逆铣时,雕刻机发出来的声音才比较小
mach3经常抽风。。。运行到M3启动主轴会报错。。。
可能和破解版有关?
反正也不用它控制主轴……
明天又要上班了
继续思考下周末该测试些什么

楼主:
本周感悟
在某一次执行手工指令:G0 Z-50
只看到主轴抖了下,不知哪里似乎有叫了一声
看mach3界面上还是保持联机状态
还记得当时刚开始时,mach3里面执行Z多层切削时,只要中途停止过,下一层归零时就会出同样的问题
可惜一直没弄明白原因
今天倒是第一次碰到手工指令也出问题
似乎都是G0这个指令

然后,做了个印章玩玩
首先铣平面
来来回回,不同方法铣了很多遍
初步了解了怎么让铣出来的平面上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痕迹最小化
也了解到似乎很难从根本上避免出现这种痕迹
Z轴100%垂直X-Y平面时才有可能。。。
还好,只要合理设计刀路,就能尽可能掩盖

铣完平面,然后就是刻印章了
artcam稻谷半天,发现不会用
找出windows的画图
画了一个印章
然后再在artcam里通过图片生成模型
印章30mm*30mm
用的是1mm的园底铣刀
下切0.6mm,F450,转速最高
X-Y加工
单次21分钟
X+Y加工了2遍,所以总计42分钟
出来的效果还行
可惜没有更细的铣刀
尖刀又没有合适的

网友(2013-01-31):
It looks to me you need a reliable computer with Windows XP or Win7-32bit.

网友:
>只看到主轴抖了下,不知哪里似乎有叫了一声

PC warning from Mach3?

网友:
看完帖子,感觉楼主是在折磨这台JJ,或许你真应该搞台加工中心,别忘了这个是PVC结构的

网友D(2013-12-22):
>别忘了这个是PVC结构的

Which means you cannot have a large step when milling. Maybe you should consider AMCNC-01 instead of 0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忘了这个是PVC结构的

Which means you cannot have a large step when milling. Maybe you should cons ...

难道你真的是外国友人么?

网友:
PVC structure is good for drilling, for milling, you need be very careful.

网友(2014-03-14):
这篇内容对我很实用,谢谢各位前辈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