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DIY 一个无线路由器,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2-09-29):
市场里有很多MP4 的cpu 动不动就是1Gz
而一般的路由器的cpu 才是400mhz

请问一下大家,如果我想自己diy 一个CPU 和 内存给力的路由器,大概需要哪些技术和成本呢?

………………………………
我初步的想法是利用ddwrt 或者 openwrt 做系统, 利用 市面常见的 cpu 产品做一个路由器。
例如君正的 JZ4770 全胜的 A10  但是全志的开发板居然要6000!

……………………
是否可以在 Raspberry Pi  这种小型的开发板上面移植路由器的系统,然后添加外置的网卡,无线网卡,然后让它成为路由器?

或者是在君正的开发板上做移植。。。

…………
如果最后我想做出来卖的话,大概成本会是多少呢?
比方说jz4770  256 DDR2 ram   wifi  +四个有线的口 +交换芯片+ 电路板

成本可以控制在200以内一台吗?

等。。

网友A:
随便弄台二手电脑加几个8139的网卡,比你这个NB多了。

楼主:
我玩过台式机的X86 的软路由 感觉和装一个操作系统差不多,
例如装了 wayos  海蜘蛛等的。。。 还有router os 等等。
我自己理解的路由就是一台 只做转发包 ,连接两个不同网络层的电脑 。。

想听听诸位的意见,例如这么做值得不值得,另外是否有需要这样的路由器。

我自己觉得现在的路由器的QOS功能可以改进,因为QOS 强的路由要么就贵,要么就是自己用台式机装的软路由(太耗电)。
或许提升 路由器的cpu 也可以改善 QOS 功能的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弄台二手电脑加几个8139的网卡,比你这个NB多了。

对 但是这样太耗电了,我想做一个和普通路由器差不多功耗  但是性能强大很多的家用路由器。

网友:
去看看别人DIY的下载机。功耗才多少

网友:
玩玩可以

网友:
你要真吃透了这块儿,大把数据通信的职位等着你。

网友:
RG100A-AA 25块 刷openwrt家用也够了。

网友:
只是刷个开源的固件,还容易些。但要增加功能,那就要学东西多了。

网友:
路由有专用解决方案的,家用的一般都是单芯片搞定。用通用cpu的话,不知道你无线这块怎么搞定,还有要用几个eth网卡芯片?成本呢?性能呢?

网友:
现在的家用路由器便宜,几十块一个。

网友B:
路由DIY,真心不靠谱,全soc的方案,软件是没有太大用处的。

网友C:
懂linux的话,神马功能都是浮云,有WEB界面都恨不得ssh进去解决,不是很懂的话也就只能刷刷固件什么的了。

网友D:
6410+wifi sdio+WAN

网友E:
楼主我觉得开发费远远大于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觉得开发费远远大于2000

大约会在多少?两万?十万?我看到过蚂蚁战车的例子。他们就是用龙芯1做CPU,做了一个无线路由器。虽然最后市场效果不是那么好吧?但是他们做出了东西,挺厉害的。
我要做的只是硬件板,外壳开模先不考虑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6410+wifi sdio+WAN

对,就是要这样的。只不过把6410换成更强大的U。
你能大概给个开发的成本吗?例如开发板的价格,主要做的移植工作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DIY,真心不靠谱,全soc的方案,软件是没有太大用处的。

的确是很多单芯片就集成了所有东西的路由,但是那些功能太弱了。
所以想做性能强大一些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懂linux的话,神马功能都是浮云,有WEB界面都恨不得ssh进去解决,不是很懂的话也就只能刷刷固件什么的了。 ...

的确很多高手直接用通用的linux做路由器。单纯用TC和iptable就做了很强的QOS,这也是以后可以在这个路由平台上实现的。

网友:
难度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懂linux的话,神马功能都是浮云,有WEB界面都恨不得ssh进去解决,不是很懂的话也就只能刷刷固件什么的了。 ...

深有同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很多高手直接用通用的linux做路由器。单纯用TC和iptable就做了很强的QOS,这也是以后可以在这个路由 ...

你只考虑了单体成本没考虑开发成本,多层板打样一次多少钱?芯片不可能只买一片,很多商家不单卖。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很多高手直接用通用的linux做路由器。单纯用TC和iptable就做了很强的QOS,这也是以后可以在这个路由 ...

不知道你要那么强的CPU来干嘛,我的路由现在都闲得要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约会在多少?两万?十万?我看到过蚂蚁战车的例子。他们就是用龙芯1做CPU,做了一个无线路由器。虽然最 ...

楼主,其实现在有些ARM9就是有无线路由的方案的,我以前用过的KS8695就是4口有线路由,Linux的系统,厂家提供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很多单芯片就集成了所有东西的路由,但是那些功能太弱了。
所以想做性能强大一些的路由器。 ...

你能在一定成本(批量bom1000)做出比单芯片强(市价300的路由器)的?表示很怀疑………………

路由器不单单是cpu的个别方面强就强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其实现在有些ARM9就是有无线路由的方案的,我以前用过的KS8695就是4口有线路由,Linux的系统,厂家 ...

ksz9695也是路由器方案,性能和现在的Atheros的便宜路由器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在相同的几个下。

网友E:
早年的时候,有很多路由器就是这个方案来做的,一不小心拆机,就能发现马维尔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早年的时候,有很多路由器就是这个方案来做的,一不小心拆机,就能发现马维尔的芯片 ...

美满是marvell,就是马维尔!
micrel是迈瑞半导体,ksz8695是他们产的,请别搞错。

网友:
路由不能只看主频,还得看芯片的吞吐量

网友:
是啊  主频高 吞吐量不行就没戏 路由器 主要是数据吞吐量 而不是数据的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满是marvell,就是马维尔!
micrel是迈瑞半导体,ksz8695是他们产的,请别搞错。 ...

哦,是的,三年前用过的了,当时2个方案都试了,时间久了搞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F:
这个应该用bcm的方案。集成度高。也就是还不如买成品路由器。

你可以买个cisco 的 link 什么的。150元左右的。(淘汰产品卖150)

这个最适合你。可以跑ddt 什么的哦,都可以跑。bt。emule。代码开放。jtag接口有。也就是arm7 内核。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用bcm的方案。集成度高。也就是还不如买成品路由器。

你可以买个cisco 的 link 什么的。150元左右 ...

现在的家用路由器全是MIPS的天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家用路由器全是MIPS的天下。

cisco linksys 54g

几乎支持所有的固件。

200-MHz MIPS32® CPU core with 16-KB instruction cache, 8-KB data cache, and 256-B prefetch cache and a Memory Management Unit (MMU) for high-level 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 (RTOS) support
Interfaces to BCM2050, a 2.4-GHz direct conversion radio
The BCM5352EL is a low-cost, high performance system-on-chip (SoC) for residential and 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SOHO) markets.
Time-to-market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rough stable Linux® and VxWorks® kernels, board support packages (BSPs), drivers, and toolchains.

·····················································································
在语言层面上,mips和arm7?有区别吗?

网友:
The BCM5352EL integrates a high-performance MIPS32 processor, IEEE 802.11 b/g MAC/PHY, SDRAM controller, and a configurable five-port Fast Ethernet (FE) switch. The BCM5352EL provides wireless LAN connectivity supporting data rates of up to 125 Mbps that is backward-compatible with standard 802.11 b/g.

The BCM5352EL supports a WAN connection via its configurable media interfaces. The per-port programmable four-level priority queues enable QoS (IEEE 802.1p) for guaranteed bandwidth applications, DiffServ/TOS, and L2/L3 IGMP snooping. The IEEE 802.1Q VLAN allows flexible implementation of VLAN grouping and WAN port segregation.

Request Product Info to learn more about Broadcom products or contact a Manufacturer Representative in your area.

网友G:
事实上,对于家用路由,吞吐率要求非常低的。想想一个路由器只有6个端点(4LAN+1WAN+1WLAN),按100M端口来计算,最大需要约135MB/s的速度。而一般情况下,你不会让局域网内的所有接口都满速运行,而且局域网内数据流量是交换芯片来完成的,主芯片只做WAN到LAN的转换。这样,最大速度就只剩下25MB/s了。这个速度,对于CPU是非常低的。CPU最起码,100MHz主频也能达到400MB/s的数据流量。所以,一般200MHz的CPU就足够了。当然你要做分布式平台另当别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cisco linksys 54g

几乎支持所有的固件。

在语言层面上MIPS和ARM7没区别是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H:
你要不是做产品,不跟那些芯片公司签订保密协议,许多公司的PDF资料是拿不到的。
如果你只是出于爱好玩玩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用bcm的方案。集成度高。也就是还不如买成品路由器。

你可以买个cisco 的 link 什么的。150元左右 ...

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现在的路由几乎全mips。

关键词:mips创始人、atheros、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现在的路由几乎全mips。

关键词:mips创始人、atheros、wifi ...

我的意思是,买个cisco linksys 54g玩,很好。

这个是mips。

别人很好的方案,拿来研究,总比什么都从0开好似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要不是做产品,不跟那些芯片公司签订保密协议,许多公司的PDF资料是拿不到的。
如果你只是出于爱好玩玩可 ...

我不明白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限制使用这个芯片的厂家??限制终端销售的厂家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语言层面上MIPS和ARM7没区别是什么意思?不懂。

在c上面,如果不写rtos的底层驱动。需要考虑?寄存器结构,中断什么的?

c已经完成了基本的硬件抽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要那么强的CPU来干嘛,我的路由现在都闲得要命:

你这个路由好像是五百多吧?我的想法就是自己做的路由,性能要比市面五百多的路由器强。
多出的性能可以用来做NAS.下载机,家庭总网关,IP电话服务,等等以后可以自己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事实上,对于家用路由,吞吐率要求非常低的。想想一个路由器只有6个端点(4LAN+1WAN+1WLAN),按100M端口来 ...

我的想法是给你一个1Ghz,乃至于更高频率的CPU,更大内存的路由,你会拿来做什么?下载机?家庭网关?自己的服务器?强大的QOS,有人在看PPLIVE,迅雷下载,不影响你玩游戏,看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用bcm的方案。集成度高。也就是还不如买成品路由器。   你可以买个cisco 的 link 什么的。150元左右 ...

这些的U太弱了,附加不了太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事实上,对于家用路由,吞吐率要求非常低的。想想一个路由器只有6个端点(4LAN+1WAN+1WLAN),按100M端口来 ...

另外很多十人,二十人左右的小公司,就是用一个家用无线路由,这些情况下,网络只要一个人后台有偷偷上传的程序没有关,或者有个人看视频,别的就访问不了网络。一般管理这样的网络的路由一般是七百多,但是性能还是很差……用了也不管事。上千的专业路由,一般的小公司不会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路由好像是五百多吧?我的想法就是自己做的路由,性能要比市面五百多的路由器强。
多出的性能可以 ...

269包邮:http://www.newegg.com.cn/Product/A23-161-1SX.htm
560M CPU,128M内存,千兆交换机,2.4G + 5.8G 3xMIMO,刷成OpenWRT用root overlay挂载U盘就不再受限于内置Flash容量了,软件随便装。
这个配置ARM小批量的成本肯定4位数,而且你想要WIFI性能好就必须用PCI-E的网卡,你找个带PCI-E的资料开放的ARM看看?
用ARM来做这个成本太高了,还不如x86,工包Atom D525主板才三百多,加内存和无线网卡也才500出头,性能和可玩性不比ARM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69包邮:http://www.newegg.com.cn/Product/A23-161-1SX.htm  560M CPU,128M内存,千兆交换机,2.4G + 5 ...

靠……水星这么牛逼……这个的确牛。
如果是用MIPS来做情况会比较好点吧?毕竟市场情况不如ARM乐观。例如君正等的开放和支持力度会比较大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很多十人,二十人左右的小公司,就是用一个家用无线路由,这些情况下,网络只要一个人后台有偷偷上传 ...

不知道你用过OpenWRT的路由没有,里面就是一个Linux,虽然WEB界面的QoS确实不专业,不过SSH进去用iptables + iproute2爱怎么限就怎么限,200M的MIPS对一般宽带做L7过滤完全够了。
如果需要更专业和精确的QoS,那就要自己写内核模块了,难度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水星这么牛逼……这个的确牛。
如果是用MIPS来做情况会比较好点吧?毕竟市场情况不如ARM乐观。例如 ...

应用方向不同,君正、三星这些CPU是做多媒体应用的,SoC配置偏重于音视频外设,网络不是强项,怎么做也比不过这些路由专用的SoC的,路由集成的网卡大多有TCP/IP加速引擎,对提高网络吞吐量非常重要,所以别看CPU主频低,其实网络性能一点也不差的。

网友(2012-11-21):
taobao上弄个 ar9331的核心版 自己做底板

网友:
要不你考虑下这个行不行,主频240MHZ.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用过OpenWRT的路由没有,里面就是一个Linux,虽然WEB界面的QoS确实不专业,不过SSH进去用iptable ...

看来gzhuli也是玩openwrt的啊
最近入手了个4530R 准备开始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gzhuli也是玩openwrt的啊
最近入手了个4530R 准备开始玩玩

我也是4530R,跑OpenWRT还可以,刷U-boot玩死过两次,得重刷Flash,现在把TTL引到外面了,方便编译调试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