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FPGA做USB通信时用哪种芯片?

楼主(2012-09-30):
大家用FPGA做USB通信时用哪种芯片?CY7C68013?还是FT245?
有没有更稳定更快的,容易上手的?

网友:
CY7C68013,资料多,也好用

网友:
CY7C68013开发起来难度较大,底层、驱动、上层都需要弄,但价格便宜
FT245开发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稍微贵点

网友:
CY7C68013
1.下位机看CY的TRM
2.上位机VC调CYUSB.LIB.

网友:
CY7C68013。看我的帖子,速度直奔50MB/s。而且开发并不难。下位机可以简单配置一下,然后让它启动FPGA,进入Slave FIFO模式,就行了。剩下的就是在FPGA或者ARM之类的东西上运行了。如果要用ARM,可以配置Async模式,这样就不用考虑时钟的问题了。

网友:
看样子CY768013用得人是非常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