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往贴片烧程序

楼主(2012-09-30):
尝试过度娘的方法,TXD RXD接下载器,失败
原以为是因为贴片的问题,后来用做好的直插板子来实验,一样失败

以前曾经成果过,但是忘了怎么做了,悲剧啊……
会不会是跟开发版下载器的连线有关?

网友A:
什么芯片?PIC的要注意VPP和VCC,PIC的烧写电压VPP达到了9V

网友:
接晶振,接电源,接串口就可以了呀,一直都这么干的…

网友B:
你下载线接错了?
单片机TX对PC(下载器)RX
单片机RX对PC(下载器)TX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地没?

我又一次没有共地,就是失败了。

多亏elecfun的指点

网友D:
板子上应该留一个三线的下载口

网友E:
这个显然是共地问题,兰州下次要仔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PIC的要注意VPP和VCC,PIC的烧写电压VPP达到了9V

90C5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共地

共地是必须的,失败的未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显然是共地问题,兰州下次要仔细啊

逼蛋,爷已共地,连线,原理图,通通多次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应该留一个三线的下载口

直插亲测4线即可,贴片4线不可,不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地没?

第一次就共地啦……o(︶︿︶)o 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逼蛋,爷已共地,连线,原理图,通通多次检查

这个什么情况?突然感觉你疯了!要是在我实验室,一脚踢出去,自己不明白不自己好好查,别人说下还不服!知道什么叫讨论不?
讨论就是我说一句,你在说一句。不是我说一句,你骂一句!

网友E:
既然你这么确定硬件没有问题,那么:
1.尝试换usb转串口线(如果是usb-》串口)
2.低波特率下载
3.换stc的下载软件,换其他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你这么确定硬件没有问题,那么:
1.尝试换usb转串口线(如果是usb-》串口)
2.低波特率下载

昨天已经测试,在直插上能下载,在贴片不能下载上,这是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你这么确定硬件没有问题,那么:
1.尝试换usb转串口线(如果是usb-》串口)
2.低波特率下载

而且又重新焊了一块,一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共地

不是,用直插的来试就成功了,用贴片的就失败了,以为是芯片问题,再焊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应该留一个三线的下载口

不是,用直插的来试就成功了,用贴片的就失败了,以为是芯片问题,再焊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下载线接错了?
单片机TX对PC(下载器)RX
单片机RX对PC(下载器)TX

不是,用直插的来试就成功了,用贴片的就失败了,以为是芯片问题,再焊都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共地是必须的,失败的未知的

恩,是不是板子的问题啊?
测试过没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用直插的来试就成功了,用贴片的就失败了,以为是芯片问题,再焊都不行 ...

是什么MCU AVR的话 熔丝锁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MCU AVR的话 熔丝锁住了?

贴片的90C5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恩,是不是板子的问题啊?
测试过没啊?

板子还没怎么用呢,就焊了6条引脚上去,并且引出了,仅此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贴片的90C51

换个下载器试试 共地的话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51的下载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下载器试试 共地的话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51的下载很简单啊

我也这么想啊,手头没有别的下载器哦,
可是直插的都成功了,贴片的两个怎么都失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想啊,手头没有别的下载器哦,
可是直插的都成功了,贴片的两个怎么都失败了 ...

你的下载器是什么IC的? FT232 CP2102的貌似要稳定一些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下载器是什么IC的? FT232 CP2102的貌似要稳定一些

ISP,其实是用开发板延伸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ISP,其实是用开发板延伸出来

开发板的下载器多数都是PL2303 个别是CH340 不如自己买的或做的单独下载器稳定 自己用CP2102做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的下载器多数都是PL2303 个别是CH340 不如自己买的或做的单独下载器稳定 自己用CP2102做一个吧 ...

那为什么直插的可以,贴片的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PIC的要注意VPP和VCC,PIC的烧写电压VPP达到了9V

直接接开发版的哦……电压没有必要担心啊

网友H:
无引导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引导程序?

什么叫引导程序?
我用开发版做下载器的……
我现在想了两天了,难道是原理图不对,可是89和90贴片都是一样的啊(PQFP44 5rxd,7txd ,14xtl2,15xtl1,16gnd,38vcc)

网友:
如果是STC90C51 LQFP封装,RXD 和TXD跑到了5和7脚,好好查查pin脚有木有接错,正在用这个芯片,暂未出现异常…#^_^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直插的可以,贴片的就不行?

确定没搞错下载的引脚? 晶振接了么? 起振了么? 布线合适么? 焊接有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I:
估计贴片给你焊坏了吧,换一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贴片给你焊坏了吧,换一片试试。

早换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没搞错下载的引脚? 晶振接了么? 起振了么? 布线合适么? 焊接有没有短路或断路? ...

引脚是参考数据手册来的,89和90的引脚分布一样,晶振什么的后来想可能是焊错,都用外接的,还是不行,此外,贴片的引脚和相应焊盘间已短路,应该可用

网友J:
先把开发板电源拔出(或者把电源开关断开)用镊子短接MCU周边的电容放一下电。
再在ISP软件中先点下载。
等软件提示说请上电时。此时把MCU的电给加上。
应当就可以烧录进去。
STC有时就是邪门。
另外。RXD和TXD 数据手册里边说是建议用第5PIN和第7PIN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把开发板电源拔出(或者把电源开关断开)用镊子短接MCU周边的电容放一下电。
再在ISP软件中先点下载。
等 ...

什么叫5PIN 和7PIN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把开发板电源拔出(或者把电源开关断开)用镊子短接MCU周边的电容放一下电。
再在ISP软件中先点下载。
等 ...

还有,我用的普中的专用下载器,热烧录,就是开着电源烧录程序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什么叫5PIN 和7PIN

不好意思。你的那个MCU只有一个串口。所以接第5脚和第7脚就能烧录。STC有的MCU有两个串口。要用P3.0和P3.1做为烧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好意思。你的那个MCU只有一个串口。所以接第5脚和第7脚就能烧录。STC有的MCU有两个串口。要用P3.0和P3. ...

5 7 烧录早已失败,稳赢问题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好意思。你的那个MCU只有一个串口。所以接第5脚和第7脚就能烧录。STC有的MCU有两个串口。要用P3.0和P3. ...

我担心是型号问题,我现在用了STC12C5A60S2

网友K:
上图吧~你这么说。。。谁都搞不清楚。上原理图,上你组装好的pcb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图吧~你这么说。。。谁都搞不清楚。上原理图,上你组装好的pcb图

完全参考4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