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ET的DS完全对称么?一点不影响?

楼主(2012-10-01):
RT,完全可以互换么?没任何参数影响?

看书看得烦啊!!总是规定P沟道的电流由S到D,N沟道由D到S,看了看结构图,就是完全对称的啊!!

还有假如P沟道电流有S到D,那么决定导通能力的应该是Vgd了而不是Vgs ?

网友A:
低频JFET的DS可以互换

高频的大部分不行,因为高频JFET的DS物理结构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频JFET的DS可以互换

高频的大部分不行,因为高频JFET的DS物理结构是不一样的 ...

看看JFET的高频小信号模型:

上图是N-jfet的等效模型,看图主要的不同就是Cgs和Cgd,那加入Cgs>Cgd,那么将DS互换高频特性反而更好了?

还有此图中D点电位高于S点,说明D面的沟道是比S那面的窄,用Vgd表示岂不更好,当然这种情况一般假设Vds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看JFET的高频小信号模型:

你这个是小信号模型,跟物理结构以及管子带宽都没有直接联系的

要明白高频JFET的DS为什么不一样,你最好先去了解一下FET的栅阴连接结构,以及这种连接能增加带宽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小信号模型,跟物理结构以及管子带宽都没有直接联系的

要明白高频JFET的DS为什么不一样,你最好 ...

小信号模型不就间接反映了整个管子的结构么?那个带宽不就是受那两个电容的限制么?

你说的物理结构我再书上没找到只看见了结构示意图,那个栅阴是指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信号模型不就间接反映了整个管子的结构么?那个带宽不就是受那两个电容的限制么?

你说的物理结构我再 ...

就拿你上面那个图来说吧,高频JFET因为DS物理结构的不同,等效的Cgd可以看做是0,这点跟普通JFET不一样

就算不管物理结构,Cgs跟Cgd相差这么大,DS直接互换后的性能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拿你上面那个图来说吧,高频JFET因为DS物理结构的不同,等效的Cgd可以看做是0,这点跟普通JFET不一样

看了一个SST113的手册,Cgs和Cgd几乎一样:

ps:假如不一样,就像我三楼说的“那假如Cgs>Cgd,那么将DS互换高频特性反而更好了?”

这是在书上看到的,它到直接也没分高频低频:

网友:
ps:假如不一样,就像我三楼说的“那假如Cgs>Cgd,那么将DS互换高频特性反而更好了?”

不是这样的,因为影响带宽的主角是米勒电容,而不是输入电容

网友:
高频有影响,晶体管电路设计上说的。

网友:
原来高频有区别啊。平时从没注意过。